430单片机的奇怪想象

楼主(2013-08-26):
大家都知道,单片机的IO口都是复用的,我选择引脚第二功能的时候,(我用的型号是F2617)
P3SEL|=BIT5;   //UCB0MOSI
可是现在我读P3.5引脚的电平的时候,只能读到高电平,可是我把引脚接到示波器上,显示的是一个400mV的低电平,我现在就不理解,为什么?????

楼主:
而且为什么输入模式下输出测得是高电平

网友:
DIR寄存器是否设置输入?

楼主:
没有,为什么要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为什么要设置

呵呵,我无话可说

楼主:
本来就是,用户手册就没有说要设置

网友:
这个和上电一样,手册应该也没说要上电吧。

网友:
你需要指定端口是输入还是输出,上拉是否有效等,引脚需要处理好,才能正确读取外部数据

楼主:
就是把所有的上拉电阻,下拉电阻,输入,输出,都组合也不能用

网友B:
MOSI主出从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无话可说

不是   430 上电复位默认都是0   所以  默认就是输入 不用再配置 dir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   430 上电复位默认都是0   所以  默认就是输入 不用再配置 dir

你说的很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很对。

现在你的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你的问题解决没有

我没问题,你问问楼主吧。

网友:
连标题都能搞成这样的。。。。。。

网友:
听说在以前,这样的标题会被封i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I主出从入???

貌似应该为输出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I主出从入???

恩   master   sl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