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232通讯失败求助

楼主(2013-08-26):
三菱fx2n PLC+fx232BD+串口调试助手,怎么与PLC老是通讯不上啊?使用编程口422可以通讯,就是使用232通讯不上,请问各位前辈三菱fx系列PLC232通讯线该如何做啊?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使用的usb转串口,老是失败,不知道错在哪里?
   还有fx2nc+fx2nc-232adp也通讯不成功,恳请工控前辈指教?万分感谢!

对于三菱fx2n系列PLC,有没有什么好的USB转串口方案?

网友A:
正常设备需要2,3交换,特制设备不需要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设备需要2,3交换,特制设备不需要交换。

USB转串口只有Tx、Rx、GND三根线,可是三菱通讯手册里面还有几根控制线,是不是没这几根线不行啊?

网友B:
正好我有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好我有相关资料

422通讯(编程口)通讯没问题,就是想使用232模块通讯老是失败(usb转串口),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笔记本没串口

网友A:
不知道要2,3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要2,3交换?

Tx和Rx交换?三菱的和别的设备不一样?

网友:
换个好点的USB转串口,很可能是USB转串口质量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Tx和Rx交换?三菱的和别的设备不一样?

这是我们正常使用的,型号是FX2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们正常使用的,型号是FX2N

USB转串口只有Tx、Rx、GND三根线,可是三菱通讯手册里面还有几根控制线,是不是没这几根线不行啊?

网友:
只接Tx、Rx、GND三根线,别的不要管
1:接好线 2:PLC D8120设定 3:RS指令发送接收 4:串口助手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转串口只有Tx、Rx、GND三根线,可是三菱通讯手册里面还有几根控制线,是不是没这几根线不行啊? ...

我们按照方式二接线可以正常使用,原装串口和USB转串口都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