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干扰好低成本电容触摸方案推荐一下

楼主(2013-08-26):
方案太多,不知哪家好,有做过的推荐一下。

网友:
关注,现在在用和泰的。
atmel太贵

抗干扰方面还没测试

网友A:
用STM8S吧,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M8S吧,成本低

抗干扰能力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STM8S吧,成本低

现在用合泰的,同样关心STM8的抗干扰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合泰的,同样关心STM8的抗干扰什么样?

合泰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合泰怎么样

一般,看用在什么产品上,不过CS不太好过

楼主: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哪个方案好呀?

楼主:
TS08N 怎么样有用过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抗干扰能力怎么样

可以降低灵敏度来提高抗干扰能力,工业控制最好不要用电容触摸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合泰的,同样关心STM8的抗干扰什么样?

软件算法做得好的话,抗干扰能力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3-12-09):
用wxaj2013的路过, 不过不支持长按键操作有点小遗憾

网友:
合泰的触摸 抗干扰可以了    而且触摸功能是做好的库。不用自己设置什么参数。

网友:
从网上看到这个,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Q3MzMyMzgw.html

网友:
今天拍下了几个芯片, 明天应该到, 到时候做个PCB来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