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海尔单片机有IAP功能没

楼主(2013-08-26):
想通过485串行通信对单片机程序进行升级,不知道海尔有没有相关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
您好!海尔HR7P系列芯片除了HR7P187和HR7P171芯片,其他FLASH的芯片都可以支持在线程序升级功能。
还需要你针对项目应用资源情况,依据官网的选型指南选择一款合适的芯片,如果有问题可以电话和小海联系!

楼主:
我看了一下,只有ISP功能, 就是我要升级板子程序,还需要把板子拆下来,通过下载线下载。好像不是我要的IAP在应用编程。
想通过485串行通信对单片机程序进行升级,不用把每个板子都拆下来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只有ISP功能, 就是我要升级板子程序,还需要把板子拆下来,通过下载线下载。好像不是我要的IA ...

海尔HR7P FLASH芯片具有在线自编程功能,可以支持你所讲的IAP需求。经过UART口把数据传输给MCU,MCU通过自擦除和自编程功能实现在线程序升级。

楼主:
海尔单片机内部有 时钟模块吗?想用它替换DS1302,省点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尔单片机内部有 时钟模块吗?想用它替换DS1302,省点成本。

可以外挂32768晶振,利用T16G模块外部异步计数(使能内部振荡器)功能实现RTC的功能。

楼主:
可以加备用电池吗?需要保证断电后用备用锂电池供电,时间正常运行,估计功耗大吗

网友:
这个应该有的字节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