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FIFO 怎么用?

楼主(2013-08-26):
LPC1317  CPU在另一中断中不能立即响应UART中断,  存在FIFO中,退出前一中断后 uart中断读一次 RBR后,fifo还能触发中断直到FIFO为空吗?? 还是只能自己查询读出 。急!!拜托了! 谢谢!!  1位触发中断,前一中断执行过程中,串口收到2字节数据

网友A:
为什么可读1次,RBR呢?
不可以一次读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可读1次,RBR呢?
不可以一次读完吗?

你的意思是一次读完????     读一字节后,FIFO中剩余一字节不会再触发中断了???????

网友:
读一字节后,FIFO中剩余一字节不会再触发中断了???????
这个没有试过

中断进都进来了,肯定是一次把FIFO的数据都读完!

网友:
一般的UART 接收一个字节置一次中断标志进一次中断服务程序,可以读取1字节。
带N字节FIFO的UART ,接收N字节置一次中断标志进一次中断服务程序,可以一次读取N字节,适合在批量接收大量数据时候减少进中断进行数据读取的次数。
典型应用:图片数据BIN文件通过串口助手发送文件形式发给M3,M3在将数据写入FLASH芯片保存,也就是不使用编程器只使用M3本身系统可以烧写FLASH/eeprom.

楼主:
谢谢,我想确认是,FIFO选择一位触发,在处理其它中断时(它的优先级与串口优先级等同),上位机发来10字节数据,我没能及时相应,在前一中断退出后,进入串口中断,此时还会是一个字节就触发一次中断吗?还是仅触发一次中断,我需要查询RBR读取数据,直到数据读完???

网友:
没试过,你问的这个问题,可以去做个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