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用TINY13A做断电换档的 LED手电驱动 是如何换档的?

楼主(2013-08-26):
单片机做断电换档的LED手电驱动, 单片机是如何检测已断电的?  如何换档的?板子如下

网友A:
单片机每次启动时将档位计数器加1,这个计数器存在FLASH或EEPROM里,启动后根据计数器值输出不同的占空比去驱动LED灯,这样不就实现了断电换档了吗。

网友:
画出线路图就知道了

网友:
看你做是不是掉电系统了,如果开关直接开关总电源,那就可参照二楼思路,如果单片机不掉电,你那所谓断电换档就简单了,不停检测开关,再做相应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每次启动时将档位计数器加1,这个计数器存在FLASH或EEPROM里,启动后根据计数器值输出不同的占空比去 ...

谢谢,明白了。
之前用的是外部中断检测掉电,很不经济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明白了。
之前用的是外部中断检测掉电,很不经济

复位寄存器里保存有当前复位信息,可以区分是上电复位还是软件复位,根据复位源来执行相应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