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空心杯驱动测试电路,直接给烧了,求指点啊

楼主(2013-08-26):
原理图如上,电池电压3.8v,pwm输入为了省事,直接用的3.3v(实际约为3.2v),结果SI2302直接红了,5819也被击穿了,求高手指点这是怎么回事儿啊,哪里有什么不对的吗?

网友A:
似乎5819品质不好先击穿然后场管烧毁

网友B:
5819接反了?除了这点,我想不到怎么样才能烧5819

网友C:
上电的时候电机转了吗

不是二极管不小心接反了吧

网友D:
那个1k的电阻太大了,10欧就行

换了电阻试试5819烧不烧,烧的话试试大功率tvs

网友E:
只想说,LZ的电源给力了吧~如果二极管接反了的话,mos导通状态下应该会有很大的电流产生,用个调试电源限流一下,就不会悲剧了~

网友F:
电机多大电流的

网友G:
群众们这么热心给楼主只招,楼主回都不回一个,纯提问题的。

网友G:
好吧,我看错时间了...可能楼主没来得及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5819品质不好先击穿然后场管烧毁

不知道啊,反正接完之后2302一红我就立马断了电,一测,5819也被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819接反了?除了这点,我想不到怎么样才能烧5819

没有吧,实验现象看到的就是2302一红,然后我就断电了,结果一测,5819也被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电的时候电机转了吗

不是二极管不小心接反了吧

我再查查看应该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1k的电阻太大了,10欧就行

换了电阻试试5819烧不烧,烧的话试试大功率tvs ...

tvs什么型号啊,现在选型都快头疼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想说,LZ的电源给力了吧~如果二极管接反了的话,mos导通状态下应该会有很大的电流产生,用个调试电源限 ...

啥叫调试电源啊?电池我用的是3.7v15c100mA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多大电流的

额,这个没测,电机使用的是716的空心杯,具体参数也不太清楚,我就随便在淘宝上买了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群众们这么热心给楼主只招,楼主回都不回一个,纯提问题的。

额,不好意思啊,晚上实验室要关门,被楼管大爷直接给轰出来了,所以没能及时回复,实在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吧,我看错时间了...可能楼主没来得及回复。

嗯嗯,以后我会尽快回复的

网友H:
3楼的正解,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3楼的正解,接反了

哦,我再试试看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好了,从新焊了一块板儿就行了,目测是之前原件有问题

网友I:
二极管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二极管接反了

嗯嗯,有可能是,重新焊了一块儿板就好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