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单片机+智能仪表做的工控项目

楼主(2013-08-27):
发一个以前做过的项目照片。
人机界面与单片机232接口 ,与智能仪表通过485接口连接。

网友:
这个屏就不少钱了啊!

网友A:
看来不错,开个PCB板更好看

网友:
这个好像是用的现成的HMI吧

网友B:
你那图片打码了也没用啊,还是能看到公司名

网友:
不错哦!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呢

网友C:
直接用的智能串口屏吧。不便宜啊。

网友:
正在学习触摸屏与51通信,能把程序发上来吗

网友:
威纶通的屏吧

求工程,学习下

网友:
楼主这个做得非常成功哦,单片机程序能开源吗?也想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的智能串口屏吧。不便宜啊。

高手一看便知。工期太紧只好用形成的,该屏缺点刷屏太慢,切换界面时显示的数字有闪烁。。唉好在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不错,开个PCB板更好看

这个只是样机,正式版已做PCB板

网友D:
单片机用来做什么?

人机界面不是都有485的么,直接与智能仪表通信不行?

网友E:
看着确实有点乱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一看便知。工期太紧只好用形成的,该屏缺点刷屏太慢,切换界面时显示的数字有闪烁。。唉好在不影响使 ...

通讯的速度用多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图片打码了也没用啊,还是能看到公司名 ...

好眼力

网友F:
呵呵左边图标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用来做什么?

人机界面不是都有485的么,直接与智能仪表通信不行? ...

单片机(省钱)代替PLC,输出控制其他外设,该项目有变频器、阀门、按键(因环境不能使用触摸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左边图标有啊

哈哈,没擦干净。。。。 没办法与用户有xxx协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省钱)代替PLC,输出控制其他外设,该项目有变频器、阀门、按键(因环境不能使用触摸屏)等。 ...

曾经做过单片机代替PLC的工控项目,现在做开头电源辅助控制,现在还是想回去做工控,不知道LZ那边要人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确实有点乱

谢谢关注。正式版,就很漂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源?呵呵呵呵

因与用户有协议,不能公开核心程序。其实也没太复杂。无非单片机与串口屏(rs232)通讯、单片机与智能仪表(RS485)通讯、单片机与外设协议等等的一些组合。。。。 本坛多了去了,查查就有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的智能串口屏吧。不便宜啊。

是啊。屏要1千多!刷屏太慢了,功能不多

网友H:
变频器多大功率啊?单片机居然能正常工作?

用过几次变频器&单片机,发现,对脉冲信号干扰很大,比如编码器……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宏胜汽测”的产品

网友(2013-09-27):
很整洁。。学习了

网友:
做得很漂亮!
有资料有吗?
屏多少钱?

网友(2015-04-21):
楼主,你那个更改输入数字更改单片机的参数那部分是怎么做的啊,能否给指点一下,发个相关参考资料啥的,感激不尽!

网友:
我说界面怎么这么好看,原来用的是智能屏。

网友:
哪位兄弟用过这种“智能屏”啊,推荐个型号呗,想了解下,以后项目中用

网友I(2015-11-29):
引用 网友H:
变频器多大功率啊?单片机居然能正常工作?

用过几次变频器&单片机,发现,对脉冲信号干扰很大,比如编码 ...

只要地线接得好还有控制柜布线注意点,一般没有问题的,不过如果变频器输出线跟开关电源24v线离得太近的话,对不隔离的通讯影响非常大

网友:
好醒目的STC单片机啊

楼主:
正好屏的厂家有STC的例程,偷懒用一下做样机。这个屏一般,价格比较高刷新比较慢。

楼主:
串口屏吗,可能都这样,但开发比较快简单。项目急用可以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要地线接得好还有控制柜布线注意点,一般没有问题的,不过如果变频器输出线跟开关电源24v线离得太近的 ...

变频器对单片机有影响的,一定要处理好!电源要分开,并加装滤波器,接地要好。此项目开发时发现对485总线有干扰,485线加装滤波装置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