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9600bps接收不到数据,可以发送数据

楼主(2013-08-27):
2400bps收发没有问题;
9600bps时,STC89C52接收不到数据,但能发送数据到串口调试助手,求解?

网友:
别省个DIR的io。。。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对,还是别省DIRIO更可靠

楼主:
51端口比较紧张,所以才这样做的,而且我看晚上很多都把控制端口给省掉了
各位给看看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估计是你的使能脚切换问题,速度太快,来不及切换了。以前遇到过。最好用单片机驱动

网友:
估计是收发切换的 不可靠导致的,工业上应用还是搞个控制引脚,或者你干脆选个自动收发切换的芯片,MAX好像就有的

网友:
2,3腳不要同4腳,一個mcu輸出

楼主:
我看了下74HC14的高低电平转换是ns级的 接收发送间切换时间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将2.3可靠接低测试,先搞清楚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我调试串口也遇到类似问题了,还么解决呢!期待你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2.3可靠接低测试,先搞清楚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嗯 昨天晚上回去是这么试的,还是跑不起来,这边发送1-9数字,片机那边能进中断,但基本上接到的都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