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3读身份证ID

楼主(2013-08-27):
最近用RC523读身份证ID,经过几天摸索和参考网上资料,终于所成功了,特发此贴给有需要的朋友,但愿能少走弯路
RC523 寄存器配置:
       RcSetReg(JREG_TXASK, 0x00);
        RcSetReg(JREG_CONTROL, 0x10);
        RcSetReg(JREG_TXMODE, 0x03);
        RcSetReg(JREG_RXMODE, 0x0B);
        RcSetReg(JREG_TYPEB, 0x03);
        RcSetReg(JREG_DEMOD, 0x4D);
        RcSetReg(JREG_GSN, 0xFF);
        RcSetReg(JREG_CWGSP, 0x3F);
        RcSetReg(JREG_MODGSP, 0x18);
        RcSetReg(JREG_RXTHRESHOLD, 0x4D);
        RcSetReg(JREG_MODWIDTH,0x68);

身份证读卡器的程序流程如下:

先发送0×05,0×00,0×00询卡命令后,身份证返回12字节卡类型代码,不同身份证返回的数据不一样。比如对两个身份证发送询卡命令后分别返回

0×50 0×00 0×00 0×00 0×00 0xd1 0×03 0×86 0×0c 0×00 0×80 0×80

0×50 0×00 0×00 0×00 0×00 0xd1 0×03 0×86 0×07 0×00 0×80 0×90

询卡成功后,发送SELECT命令:0×1d 0×00 0×00 0×00 0×00 0×00 0×08 0×01 0×08 对二代身份证进行选卡操作。这时身份证返回的第一个字节应该等于SELECT命令的最后一个字节0×08,根据这个条件来判断SELECT命令是否操作成功。

最后发送GUID命令:0×00 0×36 0×00 0×00 0×08,身份证会返回10字节数据,其中前8字节就是身份证的唯一ID,后两字节是0×90 0×00。可以用后两字节来判断得到的是否是身份证ID。

网友:
马克一下,楼主辛苦!

网友:
留名,改天试试

网友(2013-11-30):
RC523寄存器配置是楼主自己实验出的么,官方好像没给这个。

网友:
重磅资料呀,能不能再详细一些?!

网友:
回复只为收藏

网友:
这么说再有个写的就能骗中国了?

网友(2014-01-02):
收藏是良好的习惯

网友:
可以读就应该能修改啊!难道···

网友:
做事小心

网友:
必须跟帖!大赞!再麻烦问问楼主532基站芯片能读B卡不呢?

网友(2014-02-17):
高科技啊

网友A(2014-04-08):
感谢楼主分享,请问宏定义 JREG_TYPEB 对应 RC523 中的哪个寄存器呢(地址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请问宏定义 JREG_TYPEB 对应 RC523 中的哪个寄存器呢(地址值),谢谢!  ...

寄存器地址是 1Eh 吗?

网友:
目前在玩这个,但LZ的资料太不全面了,只是配置还可以,其它的,LZ说了一下流程

网友:
是不太完整!我也在弄这个

网友:
还在搞RFID吗?兄弟

网友:
好帖回复只为收藏需要,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4-06-12):
不知道能不能读出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里面应该有身份证号码的。
好像还有图片。

网友:
做个记录,谢谢!

网友(2014-08-12):
有待研究~

网友:
前辈,我根据你帖子上的配置 ,用RC523 计算发送字节(0x00 0x00 0x00)CRC值 与ISO14443-3文档CRC_B计算例程值不符,是否我的配置那边错误了,求指导

网友(2014-10-01):
改天试试这个

网友(2014-11-06):


网友:
读身份证ID有什么用处?
能读到身份证号用处毕竟大

网友:
好东西。 用处很大,感谢楼主

网友:
重磅资料,谢谢

网友(2015-06-15):
说详细点啊撸主

网友(2015-08-04):
这个要做个记号才行。

网友(2015-10-15):
试一下,不行,应该还差点东西。

网友:
请问楼主用RC523可以读A卡,读不了身份证怎么办呢?

网友(2015-12-27):
只能买得起522的路过

网友(2016-03-31):
学习了,,改天试试!!!!!!!!!!!!

网友:
先收藏,后面用的上

网友(2016-05-05):
不错,我也做身份证项目,用的是国内的THM3060和THM3070。很多人问过我怎么去读身份证的唯一ID。

网友(2017-03-25):
这个有点屌。。。会不会把身份证读废掉

网友(2017-10-04):
里面应该有身份证号码

网友:
不错  学习了,改天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