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测电机转速出现抖动有什么可能的原因,急求助啊

楼主(2013-08-27):
准备电设中,做了一辆小车,想测轮子转的圈数,用光电传感器测码盘的个数,即脉冲数,起始用定时器的捕获功能测,后来用定时器的外部时钟功能(算是计数器的功能 ),再后来使用外部中断计算下降沿,但都出现了同一个问题--计数不准确 ,准确地说是STM32检到的脉冲与实际不同,反映在如果我手动轮子,一切计数正常,使用外部电源(与车子不同的电源)一切正常,当把轮子接入小车的供电系统时,问题来了,拿外部中断来说,即使给小车很慢的速度都一下子几千个中断,一次中断计数一交,很明显是不对的,用示波器看了输入的脉冲很漂亮,没什么大的抖动,把杜邦线接进STM32的IO口,让他工作同时也用示器看结果,也没什么问题,那这些引发外部中断(导致计数器,捕获功能)不正常的脉冲从何而来,有解决方法的请慷慨解答,在此谢过各位

网友:
脉冲太窄,示波器没看出,不知你的示波器性能如何

网友:
加上滤波电路稳定一下波形,应该是你的示波器的频带不够,高频的没有看到。

网友:
电机外壳接地?

网友:
电源引入干扰?

网友A:
试试看电机和电路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电机和电路单独供电

正在试,应该是电池引入一些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试,应该是电池引入一些干扰

应该不是电池,电机本身就是最大的干扰源。另外如果有DC-DC也要注意功率负载,过低或是过高的负载都会引起纹波增大。

网友:
在信号线到地弄个470pF到10nF的电容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