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BUCK降压

楼主(2013-08-27):
为什么最左边的电容,电容值,耐压换成多大的,都会冒烟,或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反了?

没有啊

网友B:
你不会用的钽电容吧。电解电容想搞坏不容易的。

网友:
质量太水?

网友C:
电容爆掉我知道的就是电压过大或者接反,lz把实物图贴上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爆掉我知道的就是电压过大或者接反,lz把实物图贴上来吧。                                           ...

炸的就剩点纸了,接的18V,确定没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用的钽电容吧。电解电容想搞坏不容易的。

电解的,就是想问问这个图不能接电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爆掉我知道的就是电压过大或者接反,lz把实物图贴上来吧。                                           ...

是这个电路图错了么

网友(2014-01-03):
楼主 现在做完了吗

网友:
这个是97年国赛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