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智能车,现在电路搭好了,但是循迹算法不是很...

楼主(2013-08-27):
这是我的小车外形。
我采用的stc12c5a60s2单片机,我做的是五路循迹,因为算法不是很好,现在只能走钝角,直角和锐角都走不了,求高手指点。介绍点介绍这个算法的书,或者有做过类似的,给我看下,谢谢!

网友A:
状态没写好,,,在脱离轨迹后可以记忆上一次状态执行动作。

网友B:
用pid,网上有,再给你个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状态没写好,,,在脱离轨迹后可以记忆上一次状态执行动作。

怎么记忆?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id,网上有,再给你个资料

怎么看不了 ?

网友C:
首先结构设计有问题,光电板带点仰角,这样前瞻性好。
2楼的算法主要针对飞思卡尔大赛的车模,两个PID一个调速,一个控制舵机控制转向。
对于你这个车模,同样需要两个PID,一个调速,不过另一个则是用来控制左右轮的差速比。
1楼说的状态记忆很简单,比如检测到当前所有光电管全白,则根据上次的状态持续转向,直到车模重新回到轨道上。

网友D:
多弄几个光电板不就行了?根据矩阵计算,什么方向转不过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看不了 ?

为什么看不了?下载的格式是attach的?

网友E:
后缀改成 pdf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看不了?下载的格式是attach的?

是的 就是attach格式  这个是什么格式  没见过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弄几个光电板不就行了?根据矩阵计算,什么方向转不过来?

可惜说的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缀改成 pdf就行了

可以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结构设计有问题,光电板带点仰角,这样前瞻性好。
2楼的算法主要针对飞思卡尔大赛的车模,两个PID一个 ...

你说的记忆 是通过什么实现?还有PID算法  我的车膜要用两个?pid算法不是很懂,一个调速  一个控制左右轮的差速比  这两种说法有区别吗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惜说的详细点

自己在纸上抠个5*5的点阵窟窿,拿纸在线上走着看不就明白了么。

网友:
用全局变量实现记忆,有条件更新变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就是attach格式  这个是什么格式  没见过嘛

把格式改成pdf就可以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在纸上抠个5*5的点阵窟窿,拿纸在线上走着看不就明白了么。

要矩阵做什么   巡线  不是走线吗?和矩阵有关系吗 ?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矩阵做什么   巡线  不是走线吗?和矩阵有关系吗 ?

好吧,用过矩阵你就知道矩阵的好处了。
连拿纸抠窟窿走线都懒得分析,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吧,用过矩阵你就知道矩阵的好处了。
连拿纸抠窟窿走线都懒得分析,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

这个通常用摄像头来做,分离同步信号后做二值化处理。用光电管做不合适,一个是需要大仰角,采用调制的方式,否则容易受干扰;其次要达到适用的分辨率,至少需要10x10的矩阵,这样光电板的体积、重量大大增加,车头太沉,增大了车辆的转动惯量,可控性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通常用摄像头来做,分离同步信号后做二值化处理。用光电管做不合适,一个是需要大仰角,采用调制的方 ...

看了一下,的确摄像头用这种算法的多。用光电管做简单,易不易受干扰,那得看光电方案和模拟的基本功。
至于轻便不轻便,灵活不零活就看机械部分的动手能力了。
我做的小车就是用的这方法,在工厂里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pid,网上有,再给你个资料

我问你下哈,就是你上传的文件,我下载的格式是.attach,这样的文件怎么打开,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吧,用过矩阵你就知道矩阵的好处了。
连拿纸抠窟窿走线都懒得分析,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

纸是不是要什么颜色?  我不明白这个操作什么意思  并不是我不去做  只要有方法 我都会去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问你下哈,就是你上传的文件,我下载的格式是.attach,这样的文件怎么打开,谢谢啊 ...

直接添加后缀  。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通常用摄像头来做,分离同步信号后做二值化处理。用光电管做不合适,一个是需要大仰角,采用调制的方 ...

  摄像头组的  这个 看着挺高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纸是不是要什么颜色?  我不明白这个操作什么意思  并不是我不去做  只要有方法 我都会去试的 ...

线是黑色的,纸是白色的或其他什么颜色都行,在线上走的意思就是模拟采集到的数据。
可以参考那个PDF的摄像头算法,和我说的矩阵算法是一个意思。比摄像头方法要简单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添加后缀  。pdf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问你下哈,就是你上传的文件,我下载的格式是.attach,这样的文件怎么打开,谢谢啊 ...

把后缀attach改成pdf就可以看了

网友G:
没玩过这个,纯顶你……小车轮子很漂亮,很喜欢!

网友:
我怎麼也沒看到圖片。。

网友H:
刷出來了。。。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玩过这个,纯顶你……小车轮子很漂亮,很喜欢!

谢谢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刷出來了。。。囧!

怎么?是不是有缺点   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么多,   我要花些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玩过这个,纯顶你……小车轮子很漂亮,很喜欢!

谢谢哦

网友J:
以前做过循迹的,不过没用到什么算法,就通过检测回来的信号进行处理,调整两个轮子的转速,效果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以前做过循迹的,不过没用到什么算法,就通过检测回来的信号进行处理,调整两个轮子的转速,效果还好吧! ...

没算法  这样 是不是 循迹很不好 ?

网友J:
不会啊!我的车子走的还行啊!直线可以走四五米左右才会出现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会啊!我的车子走的还行啊!直线可以走四五米左右才会出现偏差

考虑的不是直线 是   转弯

网友J:
转弯循迹的不是也很好弄嘛,不偏出轨道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转弯循迹的不是也很好弄嘛,不偏出轨道就好了!

那你算法是什么呢 ?

网友(2014-04-10):
你好!能不能把你的程序  资料给发下   。。让我参考参考    谢谢了

网友K:
楼上资料不错,谢谢

网友L:
小车底盘在哪里买的,很不错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小车底盘在哪里买的,很不错的感觉。

淘宝网上买配件,自己组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上资料不错,谢谢

466784538            qq聊

网友:
学习中,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