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R2110问题

楼主(2013-08-27):
本人想利用IR2110设计一个逆变电源,输出电路如附图,现在的问题是7脚无输出波形,只有1脚有,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目测楼主要被封id,右下角亮了

网友:
不懂,帮顶,

顺路部下这图是LZ自己设计的,有没有搭建过电路呢。

网友:
封前回贴,必需装好H桥的管子才能看到

网友(2015-03-05):
得街上mos管形成通路才能测到

网友:
楼主用过IR36021吗?如何编程?烧写器贵吗?

网友A:
楼上,IR2184(s)也要编程吗?

网友(2015-09-08):
引用 网友A:
楼上,IR2184(s)也要编程吗?

IR21844就是改变DT电阻改变死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