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的 ISE。用原理图模式时,怎么加入PLL啊?

楼主(2013-08-27):
              RT, 初次接触 ISE. 想将晶振输入的20MHZ 倍频到100MHZ。 使用原理图的方法,不知道怎么正确使用。自己摸索使用clocking wizard 配置了一个 symbol. 放入原理图中,编译通不过,报错如下:

连接图如下:

这只是一个测试程序,将倍频的时钟引入LED模块,让LED闪烁。不知道有没有类似quartus II 那种傻瓜式的PLL配置方法。
求教高人...

楼主:
大家都下班了吧,顶顶。

网友A:
加入DCM模块,IP核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入DCM模块,IP核中

是在 symbol 中调用还是在那个 IP core generation 中啊?

网友:
ip后出符号

网友(2015-08-08):
IP核不能用怎么办

网友:
clocking resources里有PLL_B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