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如何烧录到at89s64

楼主(2013-08-27):
在Progisp软件中,可选的型号最多到at89s53,找不到at89s64,请问使用过这个ic的朋友,介绍一款软件,用来烧录at89s64

网友:
好像没有at89s64这款单片机吧??

网友A:
买一台编程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台编程器就行了

多少钱一台,有isp类型的下载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