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SSTest制式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有人破解过吗?

楼主(2013-08-27):
Futaba FASSTest(FASSTest: Futaba Advanced Spread Spectrum Technology extend system telemetry)制式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有人破解过吗,当年最早的FASST制式貌似有人破解过。

记得有人曾经用频谱分析仪测过Futaba T10CHP,结果如下:

FUTABA FF10(FASST: Futaba Advanced Spread Spectrum Technology)
<发射器>
特征:取用N个窄频讯号含盖近乎整个2.4G的跳频通讯.
技术:2.4G+跳频展谱技术(Frequency Hopping Spread Spectrum, FHSS).
功率:正常.
跳频功能:N个窄频讯号(FDMA).一直在跳频.
<接收器>
抗干扰:受盖台式宽带干扰会锁定.很不容易受干扰.N组频率分配含盖~800MHz带宽.

网友A(2014-02-27):
有个叫fsky的公司破解过,当然是商用的,楼主要破解的是他的无线电信号吗?分析调制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叫fsky的公司破解过,当然是商用的,楼主要破解的是他的无线电信号吗?分析调制方式? ...

睿思凯(FrSky)貌似目前只有兼容A-FHSS及FASST这两种制式,应该还没有兼容Futaba FASSTest(FASSTest: Futaba Advanced Spread Spectrum Technology extend system telemetry)制式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叫fsky的公司破解过,当然是商用的,楼主要破解的是他的无线电信号吗?分析调制方式? ...

Futaba应该主要有三种制式,FHSS, FASST, FASSTest。FASST制式是最早推出的,此后推出的第一款遥控器应该是Futaba T10CHP,然后推出了较为低端FHSS制式。FASSTest应是随着T18MZ而推出的,遥控器中首个2.4G双向通讯制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Futaba应该主要有三种制式,FHSS, FASST, FASSTest。FASST制式是最早推出的,此后推出的第一款遥控器应该 ...

涨知识了,

网友(2014-11-04):
Futaba 的 FASST,FHSS,T-FHSS,都已经被破解了,FASSTest也会被破解的。FASST已经可以买到,FHSS,T-FHSS也快有了。
JR 的 DSM2 DSMX 早已被破解了,DMSS也被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