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开关纹波讨论

楼主(2013-08-27):
与图中给出参数不同

输入5V , 输出-8V ,R2=12K左右(用电位器调的) , R1=2.2K ,  Co=470uf , 开关电容为1000pf ,  二极管为IN5819  L=10mh(越小的电感纹波会大)

RSE=0.24毫欧, 加了一个负载电阻RL=18K;

因为为试验电路 所以基本都是单点接地

黄色的为测试电感与2PIN连接的波形  蓝色为输出波形  都是用交流档测试的

昨天发过对这个波形的疑问贴 后来通过大家的帮助我把主要原因归结于是34063开关特性导致纹波出现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通常玩开发板的时候所说的按键抖动  这里需要硬件消抖

这是我在TI公司下载的一个文档 对于我这种电路 里面就是建议(fig 3b) 在电感和地之间 并接电阻和电容

并且有这么一句话
In this case the RC
snubber may be used to reduce the peak power
dissipation in the switch. If the values of R and C
are chosen correctly the switching losses can be
reduced by up to 40% including both the loss in the
switch and the loss in the resistor over the complete
switching cycle。
英语学得不好 我觉得它的意思就是R 和C 选的好 可以使损耗降低。

实际也连接了一下 确实那个抖动可以通过R 和 C去尽量消除 小了很多

我是将R 和C 并接在电感和地之间的如下图 也有人将RC接在二极管旁
我认为应该接在电感旁 因为导致纹波电感起主要作用 应该说它是纹波源头 而二极管那里应该算输出部分 接在那很不合适

不知大家怎么理解 平时又是如何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