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开关电源的一些问题(四),负载、空载问题

楼主(2013-08-27):
BOOST,我接纯电阻负载时,没有问题,但是,一旦空载了,马上后面就震荡了,我再增大占空比(负占空比),达到一定程度震荡就没有了

波形是mos管的D。震荡画的不好,是电感的那种阻尼震荡的感觉

求前辈指点原因。

网友A:
你这是开环还是闭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开环还是闭环?

同问,你这是开环还是闭环?没有输出电压检测?mos没有电流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开环还是闭环?

现在是开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你这是开环还是闭环?没有输出电压检测?mos没有电流检测?

没有检测,开环

网友:
开环是不行的,一旦无负载之后电容电压就蹭蹭蹭的升高,等到升高到极限电压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
开环的话当然这样了,有L、有C,阻尼又小,振荡必然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