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串口助手发数据,接收到的形式是ascii码吗?

楼主(2013-08-27):
请问串口助手发数据,接收到的形式是ascii码吗?比如发字母a,收到的是a的ascii码吗?

这个问题我董了,举个例子吧,可以是‘1’,也可以48,也可以0x30

网友:
看你发送的是什么了,另外可以设置显示的是hex还是ascii

网友:
如果接收的是单片机,接收到的一定是hex

网友:
是hex还是ascii 看你发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