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vr控制12V继电器,能吸合,不能释放的问题

楼主(2013-08-27):
低电平吸合,高电平释放,现在的问题是,低电平的时候能吸合,吸合以后,高电平不是放,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麻烦各位高手给看下。谢谢。

网友A:
单片机R6端口输出高低电平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R6端口输出高低电平正常吗?

正常,可看到LED6亮灭变化,万用表测也正常,光耦输出端万用表测貌似也正常,现在就是三极管附近电路不对还是电阻阻值问题,或者继电器储能释放不掉?

网友:
继电器的维持电流比触发电流要小,估计是光耦关断时仍然有很小的电流,经8050放大后仍然够维持继电器的吸合

网友B:
在光耦和1K电阻之间那个节点拉一个电阻到地试试

楼主:
这个继电器的吸合电压>9V,释放电压<0.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光耦和1K电阻之间那个节点拉一个电阻到地试试

多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大的?

楼主自己猜一个大概的,然后一个个试吧

网友C:
不会是8050用错管了吧?
若用成可控硅那样的,就是关不断的.

网友:
光耦的DETECTOR还是用共射方式去连吧,不然光耦暗电流被三极管放大后仍旧可以保持继电器吸合。

网友:
你把继电器和二极管接到射极试试!这个应该成。我的楼上说的应该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8050用错管了吧?
若用成可控硅那样的,就是关不断的.

贴片的啊,印字J3Y应该没错啊。。。

网友:
三极管的下偏置电阻呢?现在很多人习惯了省略,唉,然后就是一大堆的问题!
加个下偏置电阻,包你平安。

网友D:
8050基极加个电阻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50基极加个电阻到地

加了个3k的木有效果

网友E:
三极管加个下拉电阻吧。。。。还有,继电器控多大电流的???8A有点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加个下拉电阻吧。。。。还有,继电器控多大电流的???8A有点大吧 ...

刚才加了试下,还是不能断开呢,继电器标称8A,现在只是空载测试,没有实际接负载呢

网友:
拿万用表,半分钟就解决了。

网友:
光偶接成共射的模式.问题应该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