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0 罗盘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3-08-27):
小弟看官方c文件,不知道寄存器结构体gyro_reg_s中
{unsigned char s0_addr;
    unsigned char s0_reg;
    unsigned char s0_ctrl;
    unsigned char s1_addr;
    unsigned char s1_reg;
    unsigned char s1_ctrl;
    unsigned char s4_ctrl;
    unsigned char s0_do;
    unsigned char s1_do;
    unsigned char i2c_delay_ctrl;
    unsigned char raw_compass;
    /* The I2C_MST_VDDIO bit is in this register. */
    unsigned char yg_offs_tc;}
这些成员都是什么啊?还赋了这样的值
{0x25,//s0_addr
0x26,//s0_reg
0x27,//s0_ctrl
0x28,//s1_addr
0x29,//s1_reg
0x2A,//s1_ctrl
0x34,//s4_ctrl
0x63,//s0_do
0x64,//s1_do
0x67,//i2c_delay_ctrl
0x49,//raw_compass
0x01//yg_offs_tc}
按它的意思是罗盘的寄存器,但对应寄存器映射根本找不到这些寄存器啊!!!!!希望哪位大神指点下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看错手册了吧?MPU是2份手册合起来看的,一份用户手册和一份寄存器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错手册了吧?MPU是2份手册合起来看的,一份用户手册和一份寄存器手册。 ...

官方有个inv-mpu.c文件啊,里面有芯片一系列初始化函数。寄存器手册里面描述的寄存器够全面了吧?但是没有以上寄存器说明。用户手册是哪个,是PS-MPU-9150A.pdf吗?

网友A:
9150的寄存器手册应该是6050的RM手册和AK8975的手册,它的6轴部分和6050兼容,罗盘则是封装了AK89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50的寄存器手册应该是6050的RM手册和AK8975的手册,它的6轴部分和6050兼容,罗盘则是封装了AK8975。 ...

ak8975的手册是33页的datasheet吗?里面寄存器说明跟9150寄存器手册基本一样,也没有上述寄存器和其地址啊?

网友:
9150内部相当于是AK8975接在6050的AUX_CL和AUX_DA上,然后软件通过Bypass或者6050的Master I2C接口去访问AK8975。

Bypass方式就等于是单片机直接用自己的I2C Master去访问AK8975。

而你的是另一种方式,通过6050内部的Master I2C访问的,用来设置,结构体里的寄存器地址是MPU-6000 MPU-6050 Register Map and Descriptions手册(RM-MPU-6000A)里的Master I2C相关寄存器,由你的程序去设置6050的Master I2C,告诉它去读AK8975的什么寄存器等之类信息,即0x25等里面保存的是AK8975的寄存器地址等信息。0x49则是读出的AK8975的寄存器内容。

楼主:
哦哦我明白了,哈哈,谢谢你。

网友A:
MPU9150 Register Map and Descriptions Revision 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U9150 Register Map and Descriptions Revision 4.0

这个我有啦,就是官方c文件中一些结构体定义和使用的方法比较生疏,现在正在看,c语言底子有点儿弱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