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rofibus主站和从站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3-08-27):
最近在学习profibus,想搭建一个调试环境:用PC模拟成主站,从站是ARM+VPC3+C芯片,主从站之间用USB转485的数据线相连。在连接上有点疑问
:根据VPC3+C芯片的参考电路中看到

最少需要三根据线才能接到profibus总线中,是A,B,RTS.但是连接PC机的USB转485数据线根本没有RTS这个线号的接入,只有A,B两个端口。
不知能不能用?请大家帮帮我,解决一下在下的疑惑!谢谢!

楼主(2013-10-11):
解决了,不接是可以的。

网友(2013-12-31):
是的,A B 2根线就可以。

网友:
profhbur就两根线

网友:
RTS也就是DE原则上是给中继器用的,不过后来也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