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使用

楼主(2013-08-28):
哪个大侠做个用PLC做过PID的项目,如图,保持电机在一定的行程内保持一定,它是怎么根据编码器判断的

网友:
按照你的图来看,应该是定长控制,即控制送料滚筒运行,送料XX毫米后停下。。。

这样的定长控制不用PID,而是用PTO/PWM脉冲输出功能。

至于PID,一般用来做张力系统,控制变频电机/伺服电机的矢量,让纸膜类材料保持一定的张力。

用PID算法控制电机,常见的应用场合是纸膜张力控制,螺杆挤出,温度控制,恒压供水等。

我常用三菱和西门子的PLC做PID控制。

楼主:
谢了楼上的,我做的东西和上图的类似, 但是不是送料滚筒运行,
它是用在油田的抽油机上的,连接思路和上图差不多, 但是电机控制的是抽油机, 比如上去是2秒,下去是3秒,如果误差大了就通过PID调节,是怎么利用编码器的呢
手上还是俩个开关, 抽油杆到上段,和下段有个触发开关,
不知有谁编码器和PLC相关的例程,最好的西门子的,我是刚接触PLC

网友:
歪个楼

这么做的目的是用于开采稠油?

楼主:
具体什么油不清楚,实现的功能就是,上下行程的时间自己设定,比如下是2s,上是3S, 如果电机的转速不够的话,就用PLC调节回来

网友:
搜索PID算法 PLC梯形图

楼主:
那个先放下吧,关键编码器在一定的行程内,怎么实现计数的进行调节的(行程俩端有个触发开发)

网友:
想了想你应该是想用编码器来做电机的速度反馈吧?
直接采集编码器的输出再根据编码器跟电机的连接方式(一般会有减速机)来计算瞬时速度
建议采集编码器输出尽量提高采集速度
编码器一般有232/485/SPI输出的,建议使用近距离(越短越好)SPI输出模式连接,采集速度越快精度越高。
当然整体精度还得看你如何控制电机

楼主:
这是公司前个人弄的,没整出来就走人了,老板叫我做做看,我是做单片机方面的,PLC就知道一点,问的RZ问题不要见笑
是的编码器的作用就是检测电机的转速的,
买到编码器是欧姆龙的2000p/r A,B.Z三项的,是不是 A,B相,用来判断电机方向的计数脉冲,用不上了啊,
只用Z相,自己根据实际的行程或计算脉冲的个数,然后根据规定的时间了解电机的转速
要是用上A,B项PLC编程的思路是什么,我查了些资料 正转A超前B90度, 反转B超前A90度,90度真的没法判断啊,只能是A高电平,B低电平?

楼上所说的232/485/SPI,好像用不上那复杂吧, 编码器5条线直接连PLC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公司前个人弄的,没整出来就走人了,老板叫我做做看,我是做单片机方面的,PLC就知道一点,问的RZ问 ...

我感觉不是这样子的。
具体可以拿个示波器,转到电机,看波形。

楼主:
大师指点下,A,B项PLC编程的思路,怎么判断在某时刻是正转A超前B90度, 反转B超前A90度,中的90度就可以

网友:
判断A上升沿的时候B是高还是低~~~

楼主:
这个倒是明白它的意思,A相上升沿时候B相低电平时候是正转, 高电平是反转,
但是A相是上升沿时候,B相的电平的判断是用什么思路实现的呢,
也就是当A上升沿触发时候B是高或低电平是怎么方法判断的

网友:
PLC应该有编码器输入的接口吧,那样直接读值就可以了.

楼主:
哦,那就好好问问西门子的技术支持吧

网友:
看前边有个“裁剪长度设定”,你这个是自动裁剪吧,到设定长度就开始裁剪。PLC脉冲计数,根据编码器的参数转换成长度,到固定长度相应的切割部分动作。

网友:
看到你的帖子去问了MHM-02模块的价格,658GF币,真心贵啊。

楼主:
楼上的只看第一幅图了, 没看第二个, 第一个是相关的类似示意图,真正控制的是抽油机的电机,使杠杆上下动作

网友A:
"编码器一般有232/485/SPI输出的......"
这种接口的编码器倒是不常见。增量式编码器A,B正交脉冲,Z相脉冲(13楼是增量式编码器时序图),绝对值编码器SSI接口的编码器倒是常见。
PLC的高速计数模块能自己鉴相,区分正反转,你只需要接上去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一般有232/485/SPI输出的......"
这种接口的编码器倒是不常见。增量式编码器A,B正交脉冲,Z相脉冲(1 ...

用过几个华宇的绝对值的编码器都是485输出的(回头我找下型号)
现在用的是42BS6-15-GV-TAB-TMG-(明天我看下是哪个牌子的)也是485-422输出的

楼主:
感谢楼上现在手上的是欧姆龙的E6C3-CWZ5GH的好像是用的SSI
同时感谢19楼--PLC的高速计数模块能自己鉴相,区分正反转,你只需要接上去用就行了
我好好研究下自己的相关的plc 计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了楼上的,我做的东西和上图的类似, 但是不是送料滚筒运行,
它是用在油田的抽油机上的,连接思路和上图 ...

看了你的这个图,你的最终控制对象是抽油管道流量吧?

如果是,那么请用以下方案,绝对可行,我做过类似的项目:
1、电机用矢量变频器控制,
2、管道上安装流量计,流量计输出信号0~10V,
3、PLC用西门子S7-200的CPU224XP,流量计输出信号接到CPU224XP的模拟量输入端上,
4、电机上安装编码器,1024脉冲,NPN,
5、PLC的PID输入是流量计输出信号,PID运算后输出0~10V信号来控制电机转速。
6、摇臂的行程由电机控制,也就是需要正反转,假设在上下限位的控制范围内先设定上升(正转)3秒,下降3秒,
7、启动运行,摇臂先上升,然后下降。。。上升。。。下降。。。以此循环
8、PID输出量转化成时间,单位是毫秒,然后调整PID参数
9、PID输出是正负浮点数,正浮点数时是增加上升时间,负浮点数时是减少上升时间,
10、下降时间先设定为与上升时间相同,等上升调试好了再试试调整下降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这个图,你的最终控制对象是抽油管道流量吧?

如果是,那么请用以下方案,绝对可行,我做过类似 ...

楼上的项目和我的差不多吧,好像就是和你认为的控制抽油管道的抽的时间
1我的编码器说明书也有几种输出方式, NPN 。。。什么的但是有点蒙,具体的含义,因为只有英文和日文的没太看懂,
2我的目的是根据编码器的脉冲,算出一定的值,进行PID的计算,由plc模拟输出一定的信号,给变频器,
3我也是用西门子200的, 不知大师提供点PLC程序,编码器和PID 的 ,要是有PID的资料也行,感觉PID很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项目和我的差不多吧,好像就是和你认为的控制抽油管道的抽的时间
1我的编码器说明书也有几种输出方 ...

嗯,管道直径是固定不可变的,因此,摇臂行程决定了每次的抽油量,行程的时间决定了抽油速度。
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要控制抽油量,而控制抽油量就是每次抽多少,要多少时间抽出来。
每次抽多少=上升下降的总行程=电机运行的圈数,多少时间抽出来=电机速度

如果我们把行程固定下来,比如1米,这个先假设它固定不变,
然后设定每分钟抽油量100升和设定每分钟抽50升,要控制什么东西呢?答案自然是电机上下运行的速度=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
在一分钟内,上下行程不变,抽油量100升,电机速度=A;如果抽油量50升,电机速度=B(B=1/2A);

到这里,你就明白了,流量计的反馈信号,是用来控制电机速度的。

设定好抽油量,把流量计的反馈信号做为PID的输入,然后进行PID运算,PID输出控制电机速度,这样就行了。

另外,S7-200的编程软件里有指令向导,可以自动生成PID程序,你只需要设定PID的目标值,P值,I值和D值,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
另外,你说的编码器,是用来做行程反馈的,不是用来做PID控制。

不知道你对气缸和活塞了解吗?这个相当与一个气缸和活塞(想想打针的针筒就明白了),活塞的上限位和下限位固定,活塞当前位置就是编码器反馈回来的。

网友C:
LZ是不是第一次接触游梁式抽油机?

这个抽油机的电动机只有一个转动方向(包括皮带式、螺杆式的都是这样),你无需使用编码器判断方向,只要使用A或B任意一个信号做速度判断就可以了

另外不要用流量做反馈,因为井下情况很复杂,光从出口流量无法决定应该加速还是减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只看第一幅图了, 没看第二个, 第一个是相关的类似示意图,真正控制的是抽油机的电机,使杠杆上下动 ...

原理是一样的吧,PLC脉冲计数,其实很简单的。
1.机构往上时,电机正转,PLC脉冲计数值为正;机构往下时,电机反转,PLC脉冲计数值为负;
2.编码器接入S7-300高速计数通道,系统启动时,启动SFB47功能块,读取当前计数值CurrentValue(DB47.DBD14);
3.CurrentValue〉=上限值时,使能电机反转(往下);CurrentValue〈=下限值时使能电机正转(往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楼上的,我做的东西和上图的类似, 但是不是送料滚筒运行,
它是用在油田的抽油机上的,连接思路和上图 ...

建议你把你这个项目想要实现的功能重新整理一下。
我现在有几个疑问:
1.编码器具体作用是什么?测量行程还是测定频率?
2.上下两个行程开关是作为电机反向用的还是超程开关?
3.电机的转速是根据什么来判定的?是不是抽油量?

按照你的流程图,我的理解是:
1.编码器测定频率,也就是电机转速;
2.上下两个行程开关做电机反向信号,即到上限位时,电机反转,到下限位时电机正转;
3.根据抽油量的测量值,经PID运算,控制电机转速。

楼主:
1,是的我是第一次接触接触游梁式抽油机,,
2,楼上的---2.上下两个行程开关做电机反向信号,即到上限位时,电机反转,到下限位时电机正转;
误会我的意思了26楼对抽油机结构还是很理解的, 电机只有一个方向的转速, 就像第二个图是的它是有个配重的
其实各位大侠的想法和这个项目的初衷是一样的,根据抽油量来定速度, 但是领导说 地下的情况很复杂很难判断油量的大小。
所以就是设定上行程和下行程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比如,总共用5S, 上行程用3s ,下行程用2S, 如果运行过程中有偏差的话就用PLC的PID功能自己调节。
3 我的流程图是1)编码器连接电机编码器测定频率,也就是电机转速;----2)编码器的信号给PLC进行计算,(其中有俩个上限位开关和下限位开关)就是游杆到上顶是触发下开关,下同上
  计算出上行程用的时间是3s 和下行程2s, -----3)如果要时间对不上 PLC就会通过PID进行调节,----4)最后PLC通过模拟输出一个变量个变频器 进而调节  电机的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是不是第一次接触游梁式抽油机?

这个抽油机的电动机只有一个转动方向(包括皮带式、螺杆式的都是这样) ...

只要使用A或B任意一个信号做速度判断就可以了 ,A,B相计算也可以吗, 不是z相计圈的嘛
你说的对井下很复杂的, 无法决定应该加速还是减速,所以就认为设定时间比如上行程用3s。下行程用2s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要使用A或B任意一个信号做速度判断就可以了 ,A,B相计算也可以吗, 不是z相计圈的嘛
你说的对井下很复 ...

以前做S7-300的时候,可以直接把编码器的A、B、Z相接入高速计数通道。
S7-300用SFB47做高速计数,可以直接读取计数值。在组态时候可以选择作为频率计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要使用A或B任意一个信号做速度判断就可以了 ,A,B相计算也可以吗, 不是z相计圈的嘛
你说的对井下很复 ...

A或B只使用一个就足够了,因为你只需要单位时间里计量脉冲数就可以测得转速

只有在需要判断方向时才会同时用到A和B,这里显然是用不到的
Z是计圈用的,可以作为A或B的校正,在这个项目中也没什么用

再歪一下楼哈,从你的描述来看,我感觉是某个采油院或采油厂的科研单位的某(几)个领导想申报点科研项目,就跟你们老板商量能不能做,然后老板就找到撸主接手,做不成的话无所谓,搞成的话你老板可以分到些科研经费以及将来的产品价值,至于名分当然是领导们的啦

我猜测这个项目应该针对的是稠油井中油杆下行困难的问题,所以想要下行稍慢一点。这个不能说没意义,但是很有限

撸主你在哪个油田,大庆?胜利?中原?

网友:
引用 网友C:
A或B只使用一个就足够了,因为你只需要单位时间里计量脉冲数就可以测得转速

只有在需要判断方向时才会同 ...

编码器用A,B相至少有三个作用:
1、旋转方向判断,这个不用多说。
2、电气抗干扰。
3、机械抗干扰。这个说明一下,就是当电机的负载变化较大而且存在某些死点的时候,在死点位置可能存在机械抖动,那么编码器只用单相来计数会多计数,A.B相正交计数能避免此干扰。
而关于Z相。
1、对于无限轴计数,如一圈在Z相清零,那么它相当于一个原点信号
2、对于有限轴计数,在Z相的时候可以对计数值进行校正,修正各种干扰引起的计数偏差。

所以说,编码器计数尽量使用A、B相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A或B只使用一个就足够了,因为你只需要单位时间里计量脉冲数就可以测得转速

只有在需要判断方向时才会同 ...

呵呵,是辽河油田的,单位是私企接的是油田采油厂的项目
这个项目一开始交个了在读博士(此博士非彼博士 ,实践能力太差,一开始内六角都不会用,就会一大堆不着边的理论谈,还不对)头几天说老板说要安装,说软件弄完了,前两天就辞职了
老板叫我弄下,我一看原来他弄资料什么都用几乎没弄呢,我原来也不是做PLC的 就是别人弄得时候看看, 这不上这个主攻电子的论坛来请教,不过确实这个论坛能人真多啊,
PLC高手大有人在,感谢大侠们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做S7-300的时候,可以直接把编码器的A、B、Z相接入高速计数通道。
S7-300用SFB47做高速计数,可以直 ...

我也上网查了查,不知道大侠使用高速计数 是使用模式几。 s7-200也有相关的计数,可能是我对编码器理解欠缺啊, 还是对PLC的计数模式没弄透, 感觉会点,但是又不知道在哪里下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上网查了查,不知道大侠使用高速计数 是使用模式几。 s7-200也有相关的计数,可能是我对编码器理解欠 ...

我想问一下你的MHM-02的模块在哪里买的?就一个隔离转换模块,上海那家公司给我的报价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一下你的MHM-02的模块在哪里买的?就一个隔离转换模块,上海那家公司给我的报价太高了。 ...

呵呵, 我说的示意图。 不好意思,那个模块我这是没卖过

网友E:
首先编码器测得是电机的旋转量,把你需要的控制输入减去反馈的值,即偏差量送入PID中运算,计算出来的量送给DA转换,送给电机驱动,这个程序放在PLC定时器中断,每隔一定时间执行一次,记住,PID输入的是偏差量,设想,如果编码器反馈的旋转量和你需要控制的量相同,两个值相减为零,假定此时D,I输出为零,则电机不转,到达控制目标。具体要看你的问题具体编程,画个流程图。编码器判别方向有些模块是自动判别的,有些需要编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编码器测得是电机的旋转量,把你需要的控制输入减去反馈的值,即偏差量送入PID中运算,计算出来的量送 ...

果然是高人, 不过如图2   ,上行程电机转多少圈很不容计算,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
你说的这是我的起初是思路,但是对PID一点没接触, 感觉就是个向导,没什么信心呢,
要是大师给和你说的相关的项目PID 和编码器的资料, 或相关东西的指的相关的不胜感激,

网友E:
让我考虑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让我考虑考虑

呵呵, 大侠你要是呢做出来的话,我找老板说说, 看看要你能搞定的话,外包吧 (呵呵),我是学单片机的,PLC接触的很少,关键变频我
没见过见过真实的 。(我公司就4个人,俩高电的,其中一个原来做PLC的他好几年不搞技术了,没搞过编码器和PID也不愿意弄了
希望大师能解决我这头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让我考虑考虑

大师是做工控领域的吧

楼主:
感谢楼上大师, 要是能提供下,编码器的思路和PID的流程图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明白它的意思,A相上升沿时候B相低电平时候是正转, 高电平是反转,
但是A相是上升沿时候,B相的电 ...

你这个电机有正反转?
如果有正反转,那么AB相判别前后,就有意义;
如果电机没有正反转,只是用来监测电机转速,那么AB相相位的前后判别就没什么意义了吧?

PLC的触发输入,应该有上升沿触发、下降沿触发,西门子的不熟悉,但应该也有这个功能;
根据波形图,如果A上升沿在前,B上升沿在后,那是正转;反之是反转;

网友F:
引用 网友C:
A或B只使用一个就足够了,因为你只需要单位时间里计量脉冲数就可以测得转速

只有在需要判断方向时才会同 ...

呵呵,早就听说,几个油田片区是死敌;

去年帮某院博士站做了个采油螺杆泵智能控制系统 …… 据此博士(当时未毕业)说,他们就在他们片区的油田管用,到别的油田或一些大学,人家一听就不想搭理;

好像有什么利益纠纷吧……

网友G:
我司皮带计流量时用脉冲编码器………计时间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早就听说,几个油田片区是死敌;

去年帮某院博士站做了个采油螺杆泵智能控制系统 …… 据此博士( ...

这我倒是没想那么多利益的问题,不过我们小单位接这个东西好像没多大利润, 就是个采油区做项目, 大头叫油田的拿去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司皮带计流量时用脉冲编码器………计时间用吧。

那大师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 呢,时间计数也是个好的方法

网友(2013-09-28):
一直都是用日货的PLC 西门子的还没搞过 帮顶了

网友:
我现在的皮带称就象这样。不过我的只是用来称重用的。

网友(2013-12-22):
Mark,很好的思路,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