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低压降低反向漏电的二极管,用于并联电池和电源

楼主(2013-08-28):
在一个仪表上面有3.0V电池 和 从5V电源经过1117-3.3稳压得到的3.3V,这两个供电想并联在一起后给后面供电,准备用二极管隔离。刚开始是用了低压降的1N5822,后面调试时发现,隔离效果不好,比如如果把电池拿掉,那么应该电池的位置也就是1N5822的正极应该基本没电压的,但实际有差不多2v电压;同样道理,只装电池,把1117-3.3拿掉,那么串在1117后面的1N5822的正极也差不多有2V电压。如果把1N5822 换成 1N4148,那么两个1N4148的正极就只有0.5V左右,但是压降就很大了,有0.7V,这样原来3.0V的电池就已经没用了。也尝试用P沟道的场效应管,但是结果更不理想,因为一般的场效应管内部都反方向并联有一个二极管的。不知哪位有什么好方法,或者好型号推荐吗?

网友:
RB051L-40

网友A:
NSR0320

我没用过,只是看到参数合适;能不能买到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B:
看参数,选择了 DFLS130L 。

网友C:
ltc4415,双理想二极管,按你的方法测小于0.1v

楼主:
楼上提供的参数很理想呀,今天去电子城找找,看能否买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NSR0320

我没用过,只是看到参数合适;能不能买到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个好,淘宝上有的,也不贵,买了几十个,看看好用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参数,选择了 DFLS130L 。

这个反向漏电电流还是偏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ltc4415,双理想二极管,按你的方法测小于0.1v

这个,LT的,真心用不起啊

楼主:
LTC4415 看了一下淘宝上,的确用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反向漏电电流还是偏大啊

Vf低的SBD中,漏电相对小的了。
NSR0320漏电小,但是Vf大。

理想二极管又有待机电流,难啊。

网友:
有没有人用 ST的TS881,自己搭理想二极管呀?

网友E:
两个PMOS反极串联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PMOS反极串联就行了。

大师说的没错,一般电源管理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PMOS反极串联就行了。

能否细说说如何接法?
只知道防电池反接如下图。

网友:
用ltc4415?太有钱了

网友:
楼上能否,讲解一下

网友:
18楼的图直接用上去...

网友:
理解18L的图,有电源供电的时候用电源供电,没得时候用电池。
我想问的是,电源与电池之间的二极管,性能上是否有什么要求?

网友:
备份用的电池用4148就可以了,上面所有的方法都是很愚蠢的,不仅贵而且电池里面的电很快就放光了。

楼主:
4148的反向漏电的确很小,但是正向的压降不管怎么样也有0.6V,备用的电池是3V纽扣电池,串一个4148最多就剩下2.4V可用于MCU

网友:
23楼 你好聪明哦
电池里面的电很快就放光???请问 MOSFET Igs电流是多少?

网友:
ltc4415,双理想二极管 不知道得多钱啊,不好买把

网友F:
LZ !!!!再来一个

网友:
能否说明一下原理?

网友:
18楼的电路有点复杂,适合后端电流较大的场合。
如果后端电流不大,使用二极管更简单些。我们有个产品中用的二极管是BAT86,供参考。

楼主:
记过实际的测试,DFLS130L这个管不错,正向压降约0.3V,在管的负端接5V时,它的正端对地电压约0.6V。如果换4148,正端电压约0.5V,换1N5822正端对地则是约4.2V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 !!!!再来一个

VCC33为3.3V时,左边MOS开通,右边截止
VCC33为0V时,左边MOS截止,右边开通
把体二极管画上更容易理解
采用2.5开通的管子,用内阻小的,就行,3401非常便宜,2N7002最好不用PNP代替

网友(2016-04-17):
刚好需要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电子市场估计没有把

网友:
便携表常用电路

网友:
楼主你应该知道 任何二极管都会有反向漏电流的,万用表内阻10M,20M,甚至100M  测出来的电压都是虚的。 实际使用用2个1N4148或1N5824都没问题的。没必要搞的这么复杂的。

网友:
你这个图验证过没?我要拿来用。。嘿嘿

网友:
一直在找,低压降低反向漏电的二极管,谢谢各位老大

网友G: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需要两个mos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需要两个mos反接,

我晕,图里面那么明显,要两个二极管才能完全关断

网友H:
BAT54C 双二极管,0.2V

网友I(2016-08-01):
引用 网友H:
BAT54C 双二极管,0.2V

没人识得BAT54C啊,这是此种应用的绝好选择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没人识得BAT54C啊,这是此种应用的绝好选择

BAT54反向漏电流偏大,LZ要漏电流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BAT54反向漏电流偏大,LZ要漏电流小的

漏电流足够小了,工业级的产品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mark,电池并联二极管

网友:
标记  双电源切换

网友(2016-10-22):
BAT54    10mA   0.25V
还是大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