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F88A在3.3V最快时钟也是32M吗?

楼主(2013-08-28):
如题,吗MEGA系列在三点几伏最快时钟降低,不知LGT 是不是这样,如果降低是多少?

网友:
3.3V完全保证可以运行到32MHz

网友A:
请教一下我想输出个12M的时钟给PL2303,省一个12M的晶体,能实现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我想输出个12M的时钟给PL2303,省一个12M的晶体,能实现不? ...

不行。32M不是12M整数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我想输出个12M的时钟给PL2303,省一个12M的晶体,能实现不? ...

考虑用PWM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