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稳压电路的问题(附原理图)

楼主(2013-08-28):
如原理图

最开始设想是:
24V供电 通过LM2596-5.0 稳压给 5V的 AVR单片机用
然后 将 5V通过ASM1117-3.3稳压 给 其他外围 3.3V的模块使用

慢慢地发现 模块太多,估计3.3V 需求电流会超 1A
ASM1117-3.3 貌似最高 800mA < 1A
想改成用  LM2596-3.3

请教各位高手
1:LM2596-5.0 稳压后 再给 LM2596-3.3 稳压
即:2个开关稳压 串着用 是否可行.......

2:稳压后的5V和 3.3V 是否有必要 并个 稳压管

网友:
1.不行,压差太小,3.3v输出电压不够。2596压差最少要2v以上。既然用2596了就直接从24v降吧
2.不太明白什么意思,是2596输出后面再加一个稳压二极管么?2596已经是稳压输出了再加稳压管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