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总线在苏写的时候被锁死问题

楼主(2013-08-28):
最近再做一个铁电的硬件IIC读写代码,主控芯片用的是富士通的M3,能够正常写入和读写,但在最后结束时不能识别停止指令,IIC总线一直处于等待状态,看过波形,SCK为高,SDA被拉低,应该是一直在等待状态,之后所有对总线的操作都没有用,不知到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些问题,希望大神指点!!!!在线等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铁电的datasheet
里面有一个复位的时序
在锁死之后需要解锁一下

楼主:
是吗 ?你原来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看来还得仔细看数据手册

楼主:
这个真没找到  方便的话加我qq  793729826  忘交流 不胜感激

楼主:
已经搞定了 还是软件的问题 知识党务了自己好几天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