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 能否0v起调

楼主(2013-08-28):
       参考论坛上之前发表的帖子,想做个0v起调的电源,具体的帖子地址忘记了,原理图如下,按电路理解A点为-1.23v时,输出应该为0v,但实际电路最低也有0.6v左右的输出电压
什么原因啊?折腾了几天了,总是没法让输出保持0v

网友:
它的内部放大电路大概无法工作到0V输入电压.
如果你一定要它输出0V, 可能要给它的GND脚提供负电压.

楼主:
奥,因为我看论坛里好几个用这个芯片做的电路都说0v起调,但是按电路打出来的电路就是不行,很郁闷啊,我用的运放是358和这个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