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tmega16读取mpu-6050的程序

楼主(2013-08-28):
弄了老半天,没有半点进展,求大神~~~~~~~

网友:
网站里好像有DEMO程序:

/*******************************************************************************
// GY-521 MPU6050 IIC测试程序
// 使用单片机STM32F103C8T6
// 晶振:8.00M
// 编译环境 Keil uVision4
// 时间:2012年5月1日
// 与模块连接 GPIOB6->SCL GPIOB7->SDA
// 使用:STM32F103C8T6串口1连接电脑
// 电脑串口助手显示,波特率:115200
// QQ:531389319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定义MPU6050内部地址
//****************************************
#define        SMPLRT_DIV                0x19        //陀螺仪采样率,典型值:0x07(125Hz)
#define        CONFIG                        0x1A        //低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6(5Hz)
#define        GYRO_CONFIG                0x1B        //陀螺仪自检及测量范围,典型值:0x18(不自检,2000deg/s)
#define        ACCEL_CONFIG        0x1C        //加速计自检、测量范围及高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1(不自检,2G,5Hz)
#define        ACCEL_XOUT_H        0x3B
#define        ACCEL_XOUT_L        0x3C
#define        ACCEL_YOUT_H        0x3D
#define        ACCEL_YOUT_L        0x3E
#define        ACCEL_ZOUT_H        0x3F
#define        ACCEL_ZOUT_L        0x40
#define        TEMP_OUT_H                0x41
#define        TEMP_OUT_L                0x42

#define        GYRO_XOUT_H                0x43
#define        GYRO_XOUT_L                0x44
#define        GYRO_YOUT_H                0x45
#define        GYRO_YOUT_L                0x46
#define        GYRO_ZOUT_H                0x47
#define        GYRO_ZOUT_L                0x48

#define        PWR_MGMT_1                0x6B        //电源管理,典型值:0x00(正常启用)
#define        WHO_AM_I                0x75        //IIC地址寄存器(默认数值0x68,只读)

//****************************

#define        MPU6050_Addr   0xD0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unsigned char TX_DATA[4];           //显示据缓存区
unsigned char BUF[10];       //接收数据缓存区
char  test=0;                                  //IIC用到
short T_X,T_Y,T_Z,T_T;                 //X,Y,Z轴,温度

//************************************
/*模拟IIC端口输出输入定义*/
#define SCL_H         GPIOB->BSRR = GPIO_Pin_6
#define SCL_L         GPIOB->BRR  = GPIO_Pin_6

#define SDA_H         GPIOB->BSRR = GPIO_Pin_7
#define SDA_L         GPIOB->BRR  = GPIO_Pin_7

#define SCL_read      GPIOB->IDR  & GPIO_Pin_6
#define SDA_read      GPIOB->IDR  & GPIO_Pin_7

/* 函数申明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void WWDG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u32 nTime);
void Delayms(vu32 m);
/* 变量定义 ----------------------------------------------*/

  /*******************************/
void DATA_printf(uchar *s,short temp_data)
{
        if(temp_data<0){
        temp_data=-temp_data;
    *s='-';
        }
        else *s=' ';
    *++s =temp_data/10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 =temp_data/1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s =temp_data+0x30;
}

/*******************************************************************************
* Function Name  : I2C_GPIO_Config
* Description    : Configration Simulation IIC GPIO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
void I2C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I2C_delay
* Description    : Simulation IIC Timing series delay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
void I2C_delay(void)
{

   u8 i=30; //这里可以优化速度        ,经测试最低到5还能写入
   while(i)
   {
     i--;
   }
}

void delay5ms(void)
{

   int i=5000;
   while(i)
   {
     i--;
   }
}
/*******************************************************************************
* Function Name  : I2C_Start
* Description    : Master Start Simulation IIC Communi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Wheather         Start
****************************************************************************** */
bool I2C_Start(void)
{
        SDA_H;
        SCL_H;
        I2C_delay();
        if(!SDA_read)return FALSE;        //SDA线为低电平则总线忙,退出
        SDA_L;
        I2C_delay();
        if(SDA_read) return FALSE;        //SDA线为高电平则总线出错,退出
        SDA_L;
        I2C_delay();
        return TRUE;
}
/*******************************************************************************
* Function Name  : I2C_Stop
* Description    : Master Stop Simulation IIC Communi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
void I2C_Stop(void)
{
        SCL_L;
        I2C_delay();
        SDA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
/*******************************************************************************
* Function Name  : I2C_Ack
* Description    : Master Send Acknowledge Singl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
void I2C_Ack(void)
{
        SCL_L;
        I2C_delay();
        SDA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CL_L;
        I2C_delay();
}
/*******************************************************************************
* Function Name  : I2C_NoAck
* Description    : Master Send No Acknowledge Singl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
void I2C_NoAck(void)
{
        SCL_L;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CL_L;
        I2C_delay();
}
/*******************************************************************************
* Function Name  : I2C_WaitAck
* Description    : Master Reserive Slave Acknowledge Singl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Wheather         Reserive Slave Acknowledge Single
****************************************************************************** */
bool I2C_WaitAck(void)          //返回为:=1有ACK,=0无ACK
{
        SCL_L;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if(SDA_read)
        {
      SCL_L;
          I2C_delay();
      return FALSE;
        }
        SCL_L;
        I2C_delay();
        return TRUE;
}
/*******************************************************************************
* Function Name  : I2C_SendByte
* Description    : Master Send a Byte to Slave
* Input          : Will Send Dat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
void I2C_SendByte(u8 SendByte) //数据从高位到低位//
{
    u8 i=8;
    while(i--)
    {
        SCL_L;
        I2C_delay();
      if(SendByte&0x80)
        SDA_H;
      else
        SDA_L;
        SendByte<<=1;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
    SCL_L;
}
/*******************************************************************************
* Function Name  : I2C_RadeByte
* Description    : Master Reserive a Byte From Slav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Date From Slave
****************************************************************************** */
unsigned char I2C_RadeByte(void)  //数据从高位到低位//
{
    u8 i=8;
    u8 ReceiveByte=0;

    SDA_H;
    while(i--)
    {
      ReceiveByte<<=1;
      SCL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if(SDA_read)
      {
        ReceiveByte|=0x01;
      }
    }
    SCL_L;
    return ReceiveByte;
}
//ZRX
//单字节写入*******************************************

bool Single_Write(unsigned char SlaveAddress,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unsigned char REG_data)                     //void
{
          if(!I2C_Start())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I2C_SendByte(((REG_Address & 0x0700) >>7) | SlaveAddress & 0xFFFE);//设置高起始地址+器件地址
    if(!I2C_WaitAck()){I2C_Stop(); 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   //设置低起始地址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REG_data);
    I2C_WaitAck();
    I2C_Stop();
    delay5ms();
    return TRUE;
}

//单字节读取*****************************************
unsigned char Single_Read(unsigned char SlaveAddress,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
{   unsigned char REG_data;
        if(!I2C_Start())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 0x0700) >>7) | REG_Address & 0xFFFE);//设置高起始地址+器件地址
    if(!I2C_WaitAck()){I2C_Stop();test=1; 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u8) REG_Address);   //设置低起始地址
    I2C_WaitAck();
    I2C_Start();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1);
    I2C_WaitAck();

        REG_data= I2C_RadeByte();
    I2C_NoAck();
    I2C_Stop();
    //return TRUE;
        return REG_data;

}

/*
********************************************************************************
** 函数名称 : RCC_Configuration(void)
** 函数功能 : 时钟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返    回        : 无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Flash 2 wait state */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Enable GPIOA, GPIOB, GPIOC, GPIOD, GPIOE, GPIOF, GPIOG and AF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G | 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

/*
********************************************************************************
** 函数名称 :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函数功能 : 端口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返    回        : 无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选中管脚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最高输出速率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选择A端口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选中管脚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A端口

}

/*
********************************************************************************
** 函数名称 :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 函数功能 : 串口1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返    回        : 无
********************************************************************************
*/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 时钟低电平活动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 时钟低电平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 时钟第二个边沿进行数据捕获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 最后一位数据的时钟脉冲不从SCLK输出
/* Configure the USART1 synchronous paramters */
USART_ClockInit(USART1,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 时钟参数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 波特率为: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8位数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在帧结尾传输1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 奇偶失能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硬件流控制失能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发送使能+接收使能
/* Configure USART1 basic and asynchronous paramters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1 */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IT_RXNE);                         //清中断,以免一启用中断后立即产生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 ENABLE);                //使能USART1中断源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1总开关:开启
}

/*
********************************************************************************
** 函数名称 :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函数功能 : 中断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返    回        : 无
********************************************************************************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WWDG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 函数名称 : WWDG_Configuration(void)
** 函数功能 : 看门狗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返    回        : 无
********************************************************************************
*/
void WWDG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WWDG, ENABLE);
  WWDG_SetPrescaler(WWDG_Prescaler_8);                      //  WWDG clock counter = (PCLK1/4096)/8 = 244 Hz (~4 ms)
  WWDG_SetWindowValue(0x41);                                 // Set Window value to 0x41
  WWDG_Enable(0x50);                       // Enable WWDG and set counter value to 0x7F, WWDG timeout = ~4 ms * 64 = 262 ms
  WWDG_ClearFlag();                               // Clear EWI flag
  WWDG_EnableIT();                               // Enable EW interrupt
}

/*
********************************************************************************
** 函数名称 : Delay(vu32 nCount)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返    回        : 无
********************************************************************************
*/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
** 函数名称 : void Delayms(vu32 m)
** 函数功能 : 长延时函数         m=1,延时1m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返    回        : 无
********************************************************************************
*/
void Delayms(vu32 m)
{
  u32 i;

  for(; m != 0; m--)
       for (i=0; i<50000; i++);
}

/*
********************************************************************************
** 函数名称 : WWDG_IRQHandler(void)
** 函数功能 : 窗口提前唤醒中断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返    回        : 无
********************************************************************************
*/

void WWDG_IRQHandler(void)
{
  /* Update WWDG counter */
  WWDG_SetCounter(0x50);

  /* Clear EWI flag */
  WWDG_ClearFlag();
}
//************************************************
void  USART1_SendData(uchar SendData)
{
USART_SendData(USART1, SendData);
Delayms(1);
}
//初始化MPU6050,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MPU6050(void)
{
/*
   Single_Write(MPU6050_Addr,PWR_M, 0x80);   //
   Single_Write(MPU6050_Addr,SMPL, 0x07);    //
   Single_Write(MPU6050_Addr,DLPF, 0x1E);    //±2000°
   Single_Write(MPU6050_Addr,INT_C, 0x00 );  //
   Single_Write(MPU6050_Addr,PWR_M, 0x00);   //
*/
  Single_Write(MPU6050_Addr,PWR_MGMT_1, 0x00);        //解除休眠状态
        Single_Write(MPU6050_Addr,SMPLRT_DIV, 0x07);
        Single_Write(MPU6050_Addr,CONFIG, 0x06);
        Single_Write(MPU6050_Addr,GYRO_CONFIG, 0x18);
        Single_Write(MPU6050_Addr,ACCEL_CONFIG, 0x01);
}

//******读取MPU6050数据****************************************
void READ_MPU6050(void)
{
   BUF[0]=Single_Read(MPU6050_Addr,GYRO_XOUT_L);
   BUF[1]=Single_Read(MPU6050_Addr,GYRO_XOUT_H);
   T_X=        (BUF[1]<<8)|BUF[0];
   T_X/=16.4;                                                    //读取计算X轴数据

   BUF[2]=Single_Read(MPU6050_Addr,GYRO_YOUT_L);
   BUF[3]=Single_Read(MPU6050_Addr,GYRO_YOUT_H);
   T_Y=        (BUF[3]<<8)|BUF[2];
   T_Y/=16.4;                                                    //读取计算Y轴数据
   BUF[4]=Single_Read(MPU6050_Addr,GYRO_ZOUT_L);
   BUF[5]=Single_Read(MPU6050_Addr,GYRO_ZOUT_H);
   T_Z=        (BUF[5]<<8)|BUF[4];
   T_Z/=16.4;                                                //读取计算Z轴数据

  // BUF[6]=Single_Read(MPU6050_Addr,TEMP_OUT_L);
  // BUF[7]=Single_Read(MPU6050_Addr,TEMP_OUT_H);
  // T_T=(BUF[7]<<8)|BUF[6];
  // T_T = 35+ ((double) (T_T + 13200)) / 280;// 读取计算出温度
}
//********串口发送数据***************************************
void Send_data(uchar axis)
{uchar i;
  USART1_SendData(axis);
  USART1_SendData(':');
  for(i=0;i<4;i++)USART1_SendData(TX_DATA);
  USART1_SendData(' ');
  USART1_SendData(' ');
}

  /*
********************************************************************************
** 函数名称 : main(void)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返    回        : 无
********************************************************************************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RCC
  GPIO_Configuration();                 //配置GPIO
  USART1_Configuration();         //配置串口1
  I2C_GPIO_Config();                 //配置IIC使用端口
  Delayms(10);                                 //延时
  Init_MPU6050();                     //初始化MPU6050
  while(1)
{
        READ_MPU6050();                 //读取MPU6050数据
            DATA_printf(TX_DATA,T_X);//转换X轴数据到数组
        Send_data('X');                         //发送X轴数
        DATA_printf(TX_DATA,T_Y);//转换Y轴数据到数组
        Send_data('Y');                         //发送Y轴数
        DATA_printf(TX_DATA,T_Z);//转换Z轴数据到数组
        Send_data('Z');                         //发送Z轴数
        DATA_printf(TX_DATA,T_T);//转换温度数据到数组
        Send_data('T');                         //发送温度数据
        USART1_SendData(0X0D);         //换行
        USART1_SendData(0X0A);         //回车
        Delayms(5);                                 //延时
  }
}

/*************结束***************/

2-----
/**
  ******************************************************************************
  * @file    Project/Template/stm32f10x_it.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3.1.2
  * @date    09/28/2009
  * @brief   Main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          This file provides template for all exceptions handler and
  *          peripherals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 @copy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 TIME.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it.h"

/** @addtogroup Template_Project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Cortex-M3 Processor Exceptions Handlers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NMI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NMI_Handler(void)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Hard Fault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Memory Manage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MemManage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Memory Manage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Bus Fault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Bus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Bus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ge Fault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Usage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Usage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SVCall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VC_Handler(void)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ebug Monitor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ebugMon_Handler(void)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PendSVC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PendSV_Handler(void)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SysTick Handle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
/*                 STM32F10x Peripherals Interrupt Handlers                   */
/*  Add here the Interrupt Handler for the used peripheral(s) (PPP), for the  */
/*  available peripheral interrupt handler's name please refer to the startup */
/*  file (startup_stm32f10x_xx.s).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PPP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PPP_IRQHandler(void)
{
}*/

/**
  * @}
  */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3---
/**
  ******************************************************************************
  * @file    Project/Template/stm32f10x_it.h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3.1.2
  * @date    09/28/2009
  * @brief   This file contains the headers of the interrupt handlers.
  ******************************************************************************
  * @copy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 TIME.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STM32F10x_IT_H
#define __STM32F10x_IT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 Exported types ------------------------------------------------------------*/
/* Exported constants --------------------------------------------------------*/
/* Exported macro ------------------------------------------------------------*/
/* Exported functions ------------------------------------------------------- */

void NMI_Handler(void);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void MemManage_Handler(void);
void BusFault_Handler(void);
void UsageFault_Handler(void);
void SVC_Handler(void);
void DebugMon_Handler(void);
void PendSV_Handler(void);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__STM32F10x_IT_H */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4--
/**
  ******************************************************************************
  * @file    Project/Template/stm32f10x_conf.h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3.1.2
  * @date    09/28/2009
  * @brief   Library configuration file.
  ******************************************************************************
  * @copy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 TIME.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STM32F10x_CONF_H
#define __STM32F10x_CONF_H

/* Includes ------------------------------------------------------------------*/
/* Uncomment the line below to enable peripheral header file inclusion */
/* #include "stm32f10x_adc.h" */
/* #include "stm32f10x_bkp.h" */
/* #include "stm32f10x_can.h" */
/* #include "stm32f10x_crc.h" */
/* #include "stm32f10x_dac.h" */
/* #include "stm32f10x_dbgmcu.h" */
/* #include "stm32f10x_dma.h" */
//#include "stm32f10x_exti.h"
/* #include "stm32f10x_flash.h" */
//#include "stm32f10x_fsmc.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 #include "stm32f10x_i2c.h" */
/* #include "stm32f10x_iwdg.h" */
/* #include "stm32f10x_pwr.h" */
#include "stm32f10x_rcc.h"
/* #include "stm32f10x_rtc.h" */
/* #include "stm32f10x_sdio.h" */
//#include "stm32f10x_spi.h"
#include "stm32f10x_tim.h"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include "stm32f10x_wwdg.h"
#include "misc.h" /* High level functions for NVIC and SysTick (add-on to CMSIS functions) */

/* Exported types ------------------------------------------------------------*/
/* Exported constants --------------------------------------------------------*/
/* Uncomment the line below to expanse the "assert_param" macro in the
   Standard Peripheral Library drivers code */
/* #define USE_FULL_ASSERT    1 */

/* Exported macro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The assert_param macro is used for function's parameters check.
  * @param  expr: If expr is false, it calls assert_failed function
  *   which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   line number of the call that failed.
  *   If expr is true, it returns no value.
  * @retval None
  */
  #define assert_param(expr) ((expr) ? (void)0 : assert_failed((uint8_t *)__FILE__, __LINE__))
/* Exported functions -------------------------------------------------------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else
  #define assert_param(expr) ((void)0)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endif /* __STM32F10x_CONF_H */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
LZ可以参考

楼主:
额,请教一下,iic读出的16进制数据要怎么处理成可以用的十进制数据?这个就是加速度和角速度吗?新人啊不懂,求指教!!!

楼主:
额,现在已经读出角速度和加速度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成角度???

网友(2015-08-31):
mark,学习这个芯片如何使用,谢谢2楼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