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淘宝上卖的几块钱至二十多元的红外人体检测模块

楼主(2013-08-28):
如题,有谁用过呢?!最近想做一个检测人员出入的东西玩玩,看看是进门还是出门给单片机信号!谁用过,这些产品误报率怎么样?有没有推荐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以前倒腾过一阵子,试下来发觉冬天和夏天的感应距离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倒腾过一阵子,试下来发觉冬天和夏天的感应距离不一样的!

最短距离多远?有3米么?我看 有的买家写着有温度补偿,不知道有没有用! 会误报么?

网友:
3米有的,距离可以调节的,不知道你说的误报是什么意思?

网友:
10几的、几的,都玩过一下,凑合了
自己加个光敏、热敏

网友:
买了还没用到过

网友:
用微波的估计可靠,红外热释电的如果靠近路边,比较容易受干扰。

网友:
误报是有的

网友:
前几天买了一个,感觉不太准确

网友:
楼主如何检测人是进来还是出去呢?

网友:
唉,买几对个红外i对射就可以做判断了。单靠红外那是不行地

网友B:
我用了一个十几块的,还行,没有误报过。

网友:
这玩意检测不了人员出入,要用对射的那种

网友(2014-01-12):
用过,就接几根线,不好玩

网友:
室外使用效果太差误报太多,室内到是没问题效果比较好

网友:
玩玩就行了。

楼主:
已经不搞了!也就是玩玩

网友:
那个一点也不好玩感觉

网友(2014-09-18):
现在准备开始做人体红外

网友:
这样的模块只能检测人在动,不能检测是进门还是出门

网友:
以前见人用过一个半球形的,好像只能检测有人还是没人

网友:
楼主你去看看  多普勒雷达  一般 自动门都是这种

网友:
红外对管得了

网友:
两个红个对管,可测出入.

网友:
用的是热释红外传感器
检测的是人的移动  当人在传感器检测范围内 但是不动的话是检测不出来的

网友:
1. 距离可调3~7m,延时时间也可调
2. 把罩揭下去,在跟两个探头平行的方向运动 最为灵敏
3. 根据我开发的项目来说 使用单片机的外部中断捕获,热释电探头还是很灵敏的,而且很准确

网友:
搭车。我也需要一块,做个小店的感应器。有好的求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一个十几块的,还行,没有误报过。

发链接看看哈。。。想自己再加上语言模块做个东西,自己小店用。

网友:
自己玩还可以的........

网友:
这玩意,人动的时候可以检测的到,不动的话就检测部不到。

网友:
要求不高的地方使用是没问题的!很报警器上都在用1

网友:
前几天也买了一个,感觉不太准确

网友:
觉得很容易误测,红外线对射检测应该也可以,如果可以接电脑用摄像头进行识别可能更好

网友:
那玩意只能侦测人体移动

网友:
这种自己小东西淘宝肯定误报挺多啊

网友:
玩玩行做产品是不行的

网友:
你还不如用两组红外线检测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