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2 IAP 功能, 要让所有的人都可以轻松搞定

楼主(2013-08-28):
高手请直接跳过!

理论上的东西就不写了,自己在论坛上看看! 这里直接讲如何操作的问题!

IAP 应用,首先把FLASH分两个区, 一个iap BOOT区, 一个用户APP应用区.

IAP BOOT区就是 IAP升级程序的大小, 如果你不用STM32 的FLASH做别的应用(如E2PROM),那么剩下的空间都可以作为APP应用程序区!

所以,一个完整带IAP的项目,我们要写两个单片机程序和一个PC升级程序(如果你想用PC对APP升级的话)!

本示例是IAP BOOT用串口接收PC发过来的BIN文件对STM32的APP进行升级!

/////////////////////////////////////////////////////////////////////////////////////////////////////////////////////////////////////////////////////
首先,我们要完成IAP BOOT单片机程序, 这个程序很简单,你就当是STM32对自己内部的FLASH的擦写操作!

既然我们要在IAP BOOT中读写FLASH,那么我们先要设置FLASH的大小,我们把STM32的0x08003000之后的地址都作为FLASH(那么IAP BOOT程序要小于12K)
#define ApplicationAddress                                0x08003000                  //APP应用程序起始地址(存放在FLASH前12K)                                                                                                    //保留0X08000000~0x08003000的空间为IAP使用

#define USER_FLASH_SIZE                        42                        //用户APP flashROM大小, 42 PAGE
#define FLASH_PAGE_SIZE                        1024//2048                //FLASH 页大小

主程序很简单:

第一步当然是配置系统时钟

第二步: 根据系统时钟频率设置FLASH读写周期:

第三步: 就是初始化串口(uart_init();)

这里串口的发送及接收都是用的阻塞方式,说白了就是死等!

第四步: 单片机向PC上位机发送联机请求: (规定,单片机与上位机通讯一帧数据是260个字节,也就是说,单片机如果要对上位机发送数据就必须是260个字节,接收也是260个字节, 小于260个字节的数据将被抛弃)

/*  上位机与单片机通讯协议如下(一帧数据是260个字节,第一个字节是字头, 第二个字节是命令字, 3~258个字节是要发送的数据, 第259个字节是结束符,最后一个字节是校验字节):   */
1. 下位机请求与上位机联机:
上位机发送: 0x55 , 'C' .....后面的258个字节可以不管

程序中定义:
#define COM_BUF_SIZE                256+4
uint8_t ComBuf[COM_BUF_SIZE];        //0字头0x55/1命令/
数据发送及接收都用ComBuf存储

单片机请求联机::

//联机结果

第五步: 单片机带超时(比如10s)等待上位机命令(没有等到PC消息就跳到APP区运行程序, 有消息就在IAP BOOT区中运行程序):

第六步,擦除FLASH(APP应用区):

第七步: 写FLASH(APP应用 BIN 文件)

呵呵,从上面看,IAP BOOT就两步而已, 一 、擦除FLASH      二 、写FLASH!

MDK都不用设置,编译OK后,把HEX文件下载到FLASH里就OK了!

////////////////////////////////////////////////////////////////////////////////////////
只要注意 #define ApplicationAddress                                0x08003000

就可以了,这个地址我们在APP应用程序中要用到!
/////////////////////////////////////////////////////////////////////////////////////////

楼主:
来个IAP升级演示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AzODIwMDA0.html

网友A:
IAP主要讲究的是生产以后,便于升级固件的。MDK的下载那是ICP,属于量产或者调试阶段通过jlink之类的链路来下载。IAP可以是串口,usb,can,网络,等等

有兴趣的话,可以研究下支持多种升级模式,并且代码尺寸尽量小

网友: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楼主:
App应用程序设置:

呵呵,这个简单了,是人都会写了

还记得IAP BOOT中的这个地址吗?
#define ApplicationAddress                0x08003000

就它了  0x3000    !

APP  三个设置就可以搞定!

1、FLASH偏移量

2、输出BIN文件,把它写入stm32 flash(从ApplicationAddress开始写)

3、 要让APP在应用区(ApplicationAddress)跑起来,一定要加上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3000);

其他注意事项:::无无无

////
APP 文件下载

网友:
火钳流氓

网友:
正在学,收藏了

网友:
最近要做这个功能,谢谢LZ分享

网友:
好东西当然要收藏了
楼主威武

网友:
好像很強大
關注

网友B:
请问这个和官方的那个  串口下载程序有什么区别嘛??

网友:
这个,上位机都不用写, 偶们用超级终端。

网友:
收藏先,我弄的时候,步骤是跟你一样的

网友:
就是过来顶的,话说3年前我曾因前辈做的一个双U的板子升级程序而感到神秘,互相升级,很方便!
一直想自己弄一下,到现在都没着手,哈哈现在被楼主给晒出来了!

楼主:
是呀,资料上把简单的东西搞得复杂了,好像很神秘,其实它就是很简单。

网友C:
ST发布的AN2557就是一个完整的bootloader,好处是直接用YMODEM协议,上位机直接使用超级终端或者其它支持YMODEM的软件,一个数据包1024字节,速度快。目前我们修改了AN2557,支持AES128加密,这样升级固件就可以放在网站上让用户自己去下载。
AN2557配合PW5(Procomm Plus Connection Manager)软件的脚本功能,实现了全自动灌录固件和测试。

AN2557不是用stm32内部预先固化的那个loader,而是完全源码自己扩展的一个loader,目前加上了AES128,仅仅占0x2000空间。

楼主给的也是好东西,原理步骤一目了然。

网友D:
通讯中没有校验?错一个bit整个就挂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发布的AN2557就是一个完整的bootloader,好处是直接用YMODEM协议,上位机直接使用超级终端或者其它支持YM ...

这个只是个架构,如果认为下载比较慢的话,就把数据帧缓冲加大就可以了!

如:
#define COM_BUF_SIZE                256+4
uint8_t ComBuf[COM_BUF_SIZE];        //0字头0x55/1命令/

你认为太小的话,

请改成:
#define COM_BUF_SIZE                1024+4     //或改成1024*2+4
uint8_t ComBuf[COM_BUF_SIZE];        //0字头0x55/1命令/

这样就可以了,怎么改,相信拿到源码的人都会改!

呵呵,总之,速度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讯中没有校验?错一个bit整个就挂了啊

你自己加吧!

你认为呢?

网友:
想搞个u盘升级,参考下

网友:
好安逸的!

网友:
这是牛啊,下载来学习一下。

网友:
既然都这么说了,我还是记一下了。

网友:
回去试试,行的回来再顶~~~

楼主:
增加DOS控制台代码,可以把内存中的BIN文件打印出来,也可以打印数据流,方便连机调试:

网友:
我测试成功,楼主高人

楼主:
呵呵,目的就是让所有人可以成功实现IAP, 不要向我刚开始学IAP一样,走了很多弯路,说实话,把时间浪费在IAP这个功能上很不值得!

网友:
支持楼主,我有个产品使用DTU,一直想弄远程升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目的就是让所有人可以成功实现IAP, 不要向我刚开始学IAP一样,走了很多弯路,说实话,把时间浪费在IA ...

MFC中  if ((rx.New_cnt >= 260) && (rx.buffer[0] = 0x55))   这里应该是  rx.buffer[0] == 0x55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MFC中  if ((rx.New_cnt >= 260) && (rx.buffer[0] = 0x55))   这里应该是  rx.buffer[0] == 0x55   吧 ...

谢谢,我应该写成 0x55 == rx.buffer[0]

网友:
关心下,上位机程序!

网友:
对啊,干脆上位机程序也开源吧

楼主:
操,都已开源,是你没有仔细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只是个架构,如果认为下载比较慢的话,就把数据帧缓冲加大就可以了!

我记得这样做了之后,中断的初始地址需要更改的?

网友:
非常好,很详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发布的AN2557就是一个完整的bootloader,好处是直接用YMODEM协议,上位机直接使用超级终端或者其它支持YM ...

ST 的 AN2557 不錯

网友:
楼主讲的很通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这样做了之后,中断的初始地址需要更改的?

#define BIN_Len                256                           //代替上下位机程序中的256
#define Protocol_Len                4+BIN_Len                  //代替上下位机程序中的260

以后你要加大缓冲区这样改就可以:

下位机:

这样的话,一帧数据是256还是1024你自己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efine BIN_Len                256                           //代替上下位机程序中的256
#define Protocol_Len                4+B ...

好像是有个4B的空隙。。。后面再试试。。。

楼主:
BIN_Len+4

其中4BYTE是给你做协议用的,比如加字头,做CRC校验!
呵呵,你懂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define BIN_Len                256                           //代替上下位机程序中的256
#define Protocol_Len                4+B ...

楼主APP里面那个 little_os 还有点意思。自己写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APP里面那个 little_os 还有点意思。自己写的么?

是的,无聊的时候玩玩就可以了!不要太执着自己写OS!

网友:
引用 楼主:
操,都已开源,是你没有仔细看!

确实没仔细看,人才。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加DOS控制台代码,可以把内存中的BIN文件打印出来,也可以打印数据流,方便连机调试:

这个方法好   调试的时候很烦方便

网友:
mark mark,以后有用。

网友:
很有用的东西。mark

网友H:
谢谢楼主了,前段时间有个产品需要这个IAP功能,正好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楼主了,前段时间有个产品需要这个IAP功能,正好研究研究。

希望对你的项目有参考价值!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通讯中没有校验?错一个bit整个就挂了啊

嗯,的确应该增加一个校验功能。否则如果出错会死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嗯,的确应该增加一个校验功能。否则如果出错会死机的。

本贴目的是如何简单快速实现IAP,请不要在此讨论这种如果的问题!
要想丰衣足食,那只有自动手了!

网友:
好···有一个usmart 的 东西,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加上GPRS模块,可以实现远程升级了的吧

楼主:
就是要远程升级才搞IAP

网友:
顶楼主,希望更多人看到

网友:
这个简单实用就好,可以以此为基础版本,大家有更好的想法可以在上面扩充

网友:
是很好的学习模块。

楼主:
STM32第一次运行后要给FLASH设置读禁止:

        OB_TypeDef obTmp;
void ReadinfoByte(void)
{
        un_word tmp;
        uint32_t ChipUniqueID[3];
        uint32_t OptionBytes[4];

        FlagStatus readoutstatus = RESET;
        readoutstatus = FLASH_GetReadOutProtectionStatus();
        if (SET == readoutstatus)
        {  //已写读保护
                ComBuf[0]= 0x55;
                ComBuf[1]= 'b';
                USART_string(ComBuf, COM_BUF_SIZE);
                ZeroMemory(ComBuf, COM_BUF_SIZE);
        }
        else
        {
                obTmp = *OB;
                FLASH_Unlock();
                FLASH_EraseOptionBytes();
                FLASH_ReadOutProtection(ENABLE);
                FLASH_ProgramOptionByteData((u32)(&(OB->Data0)), 0x1e);  //0x1ffff804
                //恢复其它的option bytes
                FLASH_ProgramOptionByteData((u32)(&(OB->RDP)), obTmp.RDP);  //0x1ffff800
                FLASH_ProgramOptionByteData((u32)(&(OB->USER)), obTmp.USER);  //0x1ffff802
                FLASH_ProgramOptionByteData((u32)(&(OB->Data1)), obTmp.Data1);  //0x1ffff806
                FLASH_ProgramOptionByteData((u32)(&(OB->WRP0)), obTmp.WRP0);  //0x1ffff808
                FLASH_ProgramOptionByteData((u32)(&(OB->WRP1)), obTmp.WRP1);  //0x1ffff80a
                FLASH_ProgramOptionByteData((u32)(&(OB->WRP2)), obTmp.WRP2);  //0x1ffff80c
                FLASH_ProgramOptionByteData((u32)(&(OB->WRP3)), obTmp.WRP3);  //0x1ffff80e
                FLASH_Lock();
                obTmp = *OB;
                //96bits ID
                ChipUniqueID[0] = *(__IO u32*)(0X1FFFF7E8);          //         H

楼主:
也是刚开始学STM32,对它的FLASH特性还不是很了解,这次就在IAP上测试了一下!

呵呵,这次给出的IAP架构还是很强大地!!

网友:
试试看,不错的

网友:
好,正需要这个。修改下。哈哈。多谢。

网友:
学习了,用得上

楼主:
这个要看你怎么分配了, IAP你用多少pege, e2prom要用多少page,最后才是app page大小了!

网友J:
楼主的上位机软件怎么打不开,我的是win7系统,打开缺少MSVCRTD.DLL,还缺少个什么?为什么?

楼主:
那你下个VC6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上位机软件怎么打不开,我的是win7系统,打开缺少MSVCRTD.DLL,还缺少个什么?为什么? ...

已解决,下载提示的所有.DLL文件,感谢楼主,这么热心,连上位机也开源。

楼主:
上位机的精华都在 USART_DispatchMessage(); 这函数里,相信这个架构任何人都可以完成适合自己的IAP功能!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没试成功,波特率这么高行吗?读器件也没成功。。。不知道是哪的问题。上位机没有提示错误,读器件也只是显示时间,没别的显示

网友:
很强大的IAP,手上产品还不敢用啊,先记录。

网友:
楼主大公无私,佩服佩服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个断点收到的数据。好像全是“0”.波特率这么高没问题吧,以前没有试过这么高的。

楼主:
1. 如果你担心,可以降波特率为115200
2. 请使用串口监控工具看看上位机到底发送了什么数据?

串口监控工具:

网友:
越来越强大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来个IAP升级演示视频:

感谢lz共享!正在看这个。
请教下,不用PC和系统usart下载代码,直接用usb或SD卡(里面有新代码.bin)插上系统板的方式,是否可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谢lz共享!正在看这个。
请教下,不用PC和系统usart下载代码,直接用usb或SD卡(里面有新代码.bin)插 ...

可行,正在搞这个,用的是PC+SPI FLASH,我的方案是通过PC的USB把BIN文件拷贝到SPI flash中,开机后在IAP代码中检索升级文件(如:Updata.bin),如果找到此文件后就开始更新APP。

第一步是实际 usb功能:

第二步是在SPI FLASH中检索udpdat.bin

第三步是整合,目前还没有时间做.

但我想以上方案是可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源码!

好东西,mark

楼主:
串口IAP已本帖已有源码,带文件系统的IAP还没有整合出来,有时间整合Ok了再与大家分享!

网友:
收藏了,谢谢分享!之前一直用STM32本身自带的Bootloader。

网友:
之前在其它地方看了一些资料,没怎么明白
通过你这个,应该说是完全明白怎么弄了,谢谢!

网友:
不错,备用,顺便赚莫元

网友:
最近刚研究了ST官方的IAP. 看了LZ的资料,也学习一些小技巧。顶!

网友:
前段时间做了个CAN远程升级的bootload
IAP本身很简单,更多的还是通信协议及更新细节方面的考虑

网友:
MARK 谢谢!正要使用!~~~

网友:
楼主你好,我现在用LPC1768做IAP,参照您的方法,在生成bin文件的时候遇到了问题,我修改APP程序的起始地址后,生成的不了bin文件,而是生成了一个.bin的文件夹。 如果不修改APP程序的起始地址,就能正常生成bin文件。您知道我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L:
请问下 怎样建立一个工程,目录里包括IAP和APP 程序, 可以单独编译生成HEX文件,也可以一次生成2段程序的配置文件。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下 怎样建立一个工程,目录里包括IAP和APP 程序, 可以单独编译生成HEX文件,也可以一次生成2段程序的 ...

是这样的吗?

网友:
好东西啊,写得很简单易懂,学习了!

网友M:
win7  vs2010 上位机程序收发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M:
win7  vs2010 上位机程序收发不正常

这两个都没有用过

网友:
查了一下,OnPcomm接收没有起作用,不知什么原因。

用win7+vs2010弄成功的小伙伴发个言。

网友:
这个过段时间应该会用到,标记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吗?

马克,一直没想到这样搞

网友N:
这个可以有,要是有个USB口的模板,就更好了,另外有点不明白,那个通信协议的260字节,是自己定义的么??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啊原来IAP就是这么回事,楼主good job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可以有,要是有个USB口的模板,就更好了,另外有点不明白,那个通信协议的260字节,是自己定义的么?? ...

协议自己定,数据长度256到1024都可以!无非是数据头+数据帧+校验+结束符之类!

网友(2013-09-29):
不错的帖子收藏了

网友:
stm32 IAP mark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和官方的那个  串口下载程序有什么区别嘛??

是啊,官方不是有做好了的吗/

网友:
有空看看楼主的,想楼主学习~

网友:
不错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
mark,正好要用到这方面知识,学习下

网友:
不错,最近也在搞

网友:
标记下,IAP

网友O:
计算芯片容量的那里计算出来时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计算芯片容量的那里计算出来时错的

where?

网友:
引用 楼主:
where?

我用的stm32f103vb  128k的flash    用这个软件读取显示的是 0x80000000 -0x8000ffff

网友P:
看起来是好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起来是好简单啊。

呵呵,本来就是很简单!

网友:
过段时间会用到,MARK一下

网友:
想请问下楼主一个问题:
就是ApplicationAddress(0x08003000)的内容 与这个值按位相与0x2FFE0000  来作为是否下载程序的依据是什么  ,看了半天不是太明白?

网友:
好东西,一目了然啊,支持

网友(2013-10-30):
这个写的好

网友:
这个得支持下啥

网友:
收下了,谢LZ.

网友Q:
引用 楼主:
增加DOS控制台代码,可以把内存中的BIN文件打印出来,也可以打印数据流,方便连机调试:

谢谢楼主

我看楼主的编程方法跟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2&highlight=iap的好像不太一样额,还请楼主解释下

还有楼主第一步设置时钟,那个地方systeminit好像不用动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不错的帖子

网友:
支持,有做USB接口的吗

网友:
很好值得去应用

网友:
好东西,多谢楼主,原理懂了,以后可以搞一个自己的协议,再完善一下用用,产品升级就不需要再邮回来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谢谢楼主

我看楼主的编程方法跟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14402&highlight ...

真的没有看懂那个贴子

网友:
好,学以致用

网友: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错误,我感觉IAP是把hex先缓存到MCU的内存RAM里面,然后由内存RAM写入到Flash里,但一般内存只有48k或者64k,程序超过这个空间,怎么送到mcu呢。

如果是按照楼主说的,缓冲区只有几百个字节,接收完毕立即写入到flash,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
楼主太帅了,必须顶三下^_^

网友:
学习了,以后用的上

网友:
好东西必须mark一下。。。

网友(2013-12-25):
先下下来看下,正好有这个需求

网友:
楼主,你的程序能不能边接收边写flash?

网友:
谢谢LZ分享,先学习学习,以后可以用在项目里面。

网友R:
引用 楼主:
App应用程序设置:

楼主。。。中断向量表的位置不是那么改的。。。

在system_stm32f10x.c里面有个VECT_TAB_OFFSET常量。。。

网友:
24楼不是更直接吗

网友:
IAP的话应该能够用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中断向量表的位置不是那么改的。。。

在system_stm32f10x.c里面有个VECT_TAB_OFFSET常量。。 ...

无语,为什么你那么喜欢更改库文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语,为什么你那么喜欢更改库文件呢?

这个文件不是库文件,这个文件本来就应该对每个系统独立。晶振频率、分频值、NVIC偏移量啥的都应该在这个文件里改。在这个文件里改了,会在系统初始化时就生效,而不是在main函数里才生效。可以说这是唯一正确的改法,其他的改法都可能导致严重的问题。比如你使用了16MHz晶振,那在时钟初始化之后,你在main函数里修改分频值之前,系统都处于超频状态。同样的道理,NVIC初始化之后,你在main函数里修改偏移量之前,如果发生任何中断,尤其是一些重要的中断,比如HardFault或者NMI,都会导致系统不可预料的行为。

我是科班出身的计算机专业,我对软件逻辑的考虑要比学电子出身随手搞嵌入式程序的人更全面。了解一个库不仅是要了解它的函数接口,更要体会其中的设计思想。为什么st把system_开头的这个文件从外设驱动库的目录中独立出来?为什么外设驱动库的文件都设置了只读,而这个文件没有?你有没有发现ST官方的IAP案例中也是修改的这个文件,难道这个库的设计者都是傻瓜吗?你究竟有什么好无语的?

这是一个讨论技术问题的地方,我非常希望听到大家针对我的观点的质疑和批评,而不是对我个人的质疑和批评。这里的高手很多,每个人都应该低调一点。。。

楼主:
不管中断偏移量修没修改,中断HardFault或者NMI还是那个中断,有问题吗?当然,uboot与APP可以各有一个相同的中断!好久没有玩STM32了,不知道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
很有用的好家伙……

网友(2014-02-21):
mark一下,以后再看。

网友:
这源码不全,缺少了UART中断服务程序,发送接收也没有校验

网友:
哇,太好了,真需要这个呢。

网友:
一路飘过。。。。

网友:
记录一下,STM32的IAP

网友:
楼主你是用什么拍的视频.具体参数怎么样,看着拍的还挺清楚的.

网友:
一直有个疑惑,想请问楼主,通过通过boot程序把app下载到flash中去了,下载完成后是怎样从boot的main跳到app的main的,这是一个硬件实现的跳转还是软件中加一条语句跳转?不知道咋过去的

网友:
正好用到,记录一下!!!

网友S:
IAP的功能还需加上可靠性保证
比如升级失败如何回复原始程序,因此在分区上要考虑一个备份区
除此之外,下载的数据最好经过crc校验,保证程序的万无一失
特别是无人值守的设备,远程升级必须保证可靠性,即使升级失败,也要保证能恢复老程序

网友:
之前用过IAP,不过没写在线升级,因为SW只需要两根……

网友:
标记一下,谢谢

网友:
看二遍了,又有长进了,

网友:
标题很厉害的说~~~~~~~~~~

网友:
留个记号,备用

网友:
楼主贡献精神可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加DOS控制台代码,可以把内存中的BIN文件打印出来,也可以打印数据流,方便连机调试:

你好,可否共享一下,增加dos控制台的代码,谢谢!

网友:
IAP要用就是涉及到HTTP时做的一头雾水

网友(2014-03-28):
请问,IAP完成之后只要设置读保护就可以保护整个芯片内容不被一般方法读出了吗?会不会被人通过仿真器改写APP的程序段从而读出IAP的代码呢?

网友(2014-06-04):
STM32 IAP 不错,这两天试试

网友:
顶起,我在做这个实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App应用程序设置:

你好 最近在研究这个,这个设置要是在IAR下如何完成,兄弟您研究过吗????

网友:
不错很好!!很强大!

网友:
vc 里面的消息响应函数OnPcomm,在VS2008里面编译不通过,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2014-07-23):
引用 网友S:
IAP的功能还需加上可靠性保证
比如升级失败如何回复原始程序,因此在分区上要考虑一个备份区
除此之外,下 ...

有道理,恢复分区一定要

网友:
mark   打算做这个

网友:
刚好需要这个,谢谢分享

网友:
mark~~~~日后会用到

网友(2014-08-28):
楼主感谢你分享的STM32的IAP功能。今天学习了下,发现您的上位机是不是又bug?跟STM32连接不上。自己上位机水平不行,只能大致看下源码,对上位机不了解。

网友:
真心不错。。正想学习一下。

网友(2014-09-30):
楼主 你好 你的贴子真心不错。 不过我还有个疑惑 就是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3000);这个函数是在APP中的MAIN()里设置的么? 是不是这样设置了 在下一次更新APP时就跳转到这个地址了!

网友:
正好需要,下午研究下

网友:
很详细的教程,谢谢共享!!

网友:
多谢楼主,标记一个。STM32 IAP

网友:
火钳刘明~~~

网友:
讲的很详细也很明白,在IAR下也测试成功。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boot程序和应用程序放在一块儿,这样你,烧写的时候只要烧写一个文件了啊?!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太感激了,找了很久了!

网友T:
哥们,给你个网口的试试!

网友:
mark下,STM32 IAP功能

网友:
网络升级更方便!

网友:
楼主问一下,我用"fromelf --bin --output .\obj\ucosii.bin .\obj\ucosii.axf"生成的bin文件,为什么地址是从0开始的?不是从app地址开始的?谢谢!

网友:
LZ威武,收藏了!

网友(2014-11-11):
谢谢 很好的东西正好要用

网友:
量产必须的

网友:
谢谢,学习了,介绍很明了,如果能介绍一下USB方式的就更好了

网友:
先mak一下。回头研究

网友:
这个不错。给机器升级用方便!

网友:
收藏,近期要用到

网友(2014-12-11):
ST32 IAP 功能, 很标准的用发吧

网友:
这几天搞pic24的iap,麻烦

网友:
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吗?在程序加入产品的序列号,生成HEX,把HEX进行加密生成自定义文件,放在网站,设备上集成网络模块28J60,当连接上网络时让设备自动读网站文件,识别出版本号高于当前版本后,自动下载自定义文件,写入设备,升级完成。这样子的可以吗?

网友:
看起来很高大上的样子,有机会学习下

网友:
下载升级速度挺快的啊

网友:
好方法是3个区,1个bootload,两个应用区, 乒乓, 如果升级失败还可以回到原来的应用. 当然有点浪费内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刚开始学STM32,对它的FLASH特性还不是很了解,这次就在IAP上测试了一下!

        请问楼主 第一次写入BOOT程序时 在哪个时刻写保护。如果 BOOT 和APP 都写读保护了  不会影响程序执行吧!

网友(2015-03-27):


网友:
学习了,以后用得上。

网友:
看楼主这高昂的士气,果断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IAP主要讲究的是生产以后,便于升级固件的。MDK的下载那是ICP,属于量产或者调试阶段通过jlink之类的链路来 ...

现在在弄USB的IAP,感觉要死了。

网友:
iap 实现,果然不错

网友(2015-05-20):
引用 楼主:
增加DOS控制台代码,可以把内存中的BIN文件打印出来,也可以打印数据流,方便连机调试:

有没有试过flash内部分两个区,做升级切换的?

网友:
正要用这个!留个脚印!

网友:
楼主真TMD霸气

网友(2015-07-02):
牛,不过用AN2557,对于不想编上位机的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MARK一下,做个标记!!!

网友:
不要说粗口话!!!!!

网友:
收藏备用了!贴子很不错

网友:
过段时间用,一直想做而没做,记号下

网友(2015-08-03):
没看完1mark!!!好东西!!

网友:
上位机只能显示个时间,上下一起改了115200还是一样

后来,串口修改下可以使用

网友:
串口修改下可以用了,楼主威武

网友(2015-10-04):
学习一下很好的资料

网友:
留着可能会用到

网友:
不错,通俗易懂。

网友:
必须给你顶一下,必须支持你,必须谢谢你

网友(2015-11-07):
楼主分享IAP非常细致!感谢分享!

网友:
最近想在项目里添加IAP刚好可以给我做个参考学习下,谢谢楼主的

网友:
楼主好帖!以前做过个手持盒资料也分享了,但是没楼主说的这么细。

网友:
写的挺详细的,很好。

网友(2015-12-09):
记号一下

网友(2016-01-15):
收藏,可以做参考,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不错,正需要!

网友:
这个是不是 可以通过网络远程升级在外地户外的整机的程序

网友:
不错,很明了,简述得好。谢谢

网友:
Mark一下,有空研究研究

网友:
写的很详细,赞个,不过不知道同仁有没有搞定 使用MDK的 RTX操作系统去跳转APP程序的问题,应该是RTX操作对堆栈进行了调整,一直遇到问题,如有方法求赐教

网友(2016-03-24):
感谢,已经移植到vs上了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在使用的时候碰到从APP调到Bootload里面中断无法使用的情况呢?

网友U:
哦?反正我是不用bootloader,我是直接一边跑程序(产品功能)一边IAP升级

网友:
谢谢了,收藏一下 ST32 IAP

网友:
STM32 IAP好东西  51时弄过 后来就在没研究

网友:
这么多代码,先下载了看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是怎么个情况,win7 SP1.

网上下载了32位和64位的 dll,都不行。

网友:
拿过来用用

网友:
楼主威武,赞一个

网友:
mark,就喜欢楼主这样的人!

网友:
LZ的SPI flash编程器完成了吗

另外,这是要装什么吗

网友:
言简意赅!感谢楼主分享!

建议对传输中断进行控制,防止IAP中断后重启执行错误的应用代码!

网友:
真的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
收藏了,标记一下

网友:
学下看,打算用485去升级试试。

网友:
马克!以备用上!

网友:
STM32 IAP升级,mark

网友:
非常不错的帖子

网友:
ST32 IAP 功能

网友(2016-05-21):
引用 网友C:
ST发布的AN2557就是一个完整的bootloader,好处是直接用YMODEM协议,上位机直接使用超级终端或者其它支持YM ...

谢谢,马克一下
按这个AN2557来了解一下IAP

网友:
这个贴好哈

网友(2016-06-21):
IAP经典教程!受教了.已收藏

网友:
不错,有时间就去试试

网友:
太好了,正好需要这个。谢谢LZ!!!

网友:
有时间试试看,不错

网友(2016-08-16):
不错好牛逼的样子!!

网友:
说的很透彻,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原先2010年的时候,用stm32f107做过通过以太网的IAP功能的项目,跟楼主做的差不多

网友(2016-10-13):
也需要这个。。。。。

网友:
正要学习这个,好东西啊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调试的时候很方便

网友:
感觉还是有料的,收藏下来好好研究下!

网友(2017-02-22):
好久没有用stm32了,今天才发现以前还有这么劲爆的帖子。收藏了。

网友:
正准备用这样的功能,不错。

网友(2017-06-15):
之前刚用过,我是从官方程序移植过来的,感觉很好用!

网友:
工作中非常实用,多谢楼主提供另一种思路,谢谢。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先收藏了

网友:
好贴,好详细,多谢楼主

网友:
mark  ST32 IAP 功能

网友:
网口的就更爽了

网友:
这个东西真心有用,非常需要。

网友(2017-11-09):
技术强贴,必须支持!!

网友:
这要是以后更新就太方便了吧!!

网友:
支持支持,有空玩玩。

网友:
还没用到,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T:
哥们,给你个网口的试试!

这个不错~

网友:
写得简单方便。

网友(2017-12-28):
虽然已经是几年前的贴子了,但是还是蛮有参考价值的,感谢楼主的分亨!

网友(2018-02-21):
很有用,多谢楼主

网友:
这个事情还没用到过,感谢分享

网友:
IAP升级功能不错,很早前做过这种以太网远程升级功能

网友:
绝对好帖。ST发布的AN2557也了解一下啊。

网友(2018-04-24):
不错,讲得很好,正好需要,学习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重新处理堆栈?

网友:
学习中,还可以这样升级程序

网友:
还有上位机真是太好了。。

网友:
楼主讲的很详细,有借鉴意义

网友(2018-08-10):
引用 楼主:
这两个都没有用过

哈哈,今天正好看到你这个,给改了一个VS2010版本出来,不过你这个PCOM是个啥串口控件就不晓得了,也不晓得从哪里来的,也不晓得最高速能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U:
哦?反正我是不用bootloader,我是直接一边跑程序(产品功能)一边IAP升级

请教你是如何实现这样的功能的

网友(2018-10-30):
谢谢楼主,马上使用

网友:
学习学习,楼主厉害了,,楼主威武哦

网友(2018-12-18):
好吊哦,mark一下,stm32  iap

网友(2019-01-20):
正好需要,学习了。

网友:
楼主 思路很清晰,写的不错。

网友(2019-02-28):
通俗易懂,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mark一下,stm32  iap

网友(2019-06-25):
先Mark,用得上

网友:
差不多学到了这里   STM32 IAP MARK

网友:
很好的例程

网友:
跟着学学上位机

网友:
上位机用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以打开串口,但是没有数据上来。 改了波特率9600,用其他串口助手就有数据。你提供的上位机没有数据显示

网友:
上位机 用不了

网友:
这样太简陋,有 变砖的风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个IAP升级演示视频:

兄台为啥上位机不能用?能不能给个说法呀。研究半天不能半途而废呀。

楼主:
用个串口监控软件看下串口收到什么,贴子里有说明使用方法,,程序放出来都几年了,N多网友都验证OK,至于你的问题我没法回答,不好意思!

楼主:
刚才下载在电脑上运行了一下,一切正常,串口不收数据是不是端口号没选对?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很有意义~~

网友(2019-10-11):
合并两个bin文件,app程序的bin文件偏移量,是偏移IAP程序大小;如果IAP程序预留了8k;合并时APP程序就偏移8k的量?

楼主:
把IAP的.hex 最后一句结束语句去掉(即:删除:00000001FF)
把APP的.hex 全部内容拷贝复制到 刚才删掉结束语句的 IAP的.hex后面

楼主:
现在基本上都是用IAP下载调试程序,因为所做的项目都是ac220V电源接入,在串口挂个蓝牙模块,就可以无线更新程序。

当然,协议也更加完善了,不过程序架构还是没变。

网友V:
引用 楼主:
现在基本上都是用IAP下载调试程序,因为所做的项目都是ac220V电源接入,在串口挂个蓝牙模块,就可以无线更 ...

楼主,通过SPI FLASH方式升级后面有再继续研究吗?打开BIN文件后该怎么解析?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通过SPI FLASH方式升级后面有再继续研究吗?打开BIN文件后该怎么解析? ...

当个长数组就行,不用解析!

网友:
把BIN文件里的所有内容直接全部写入flash就行?

楼主:
是的,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