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测真有效值的万用表

楼主(2013-08-28):
各位大神,情况如下:
1、我需要测板子的功耗,但是板子工作的是动态的,就是消耗的电流不固定,所以需要测量平均电流,打算买个能测真有效值的万用表。
2、我看了这个UT61D,价格还可以,大家看看怎么样。
3、请大家给推荐一下,福禄克的比较贵的估计就买不了,老板估计会不同意。

期盼~,谢谢大家。

网友A:
所以需要测量平均电流,打算买个能测真有效值的万用表。

平均电流和有效值是两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均电流和有效值是两回事。

嗯,我知道,但是我要测系统功耗的,应该就是测输出端口的电压和输入端口的电流的真有效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知道,但是我要测系统功耗的,应该就是测输出端口的电压和输入端口的电流的真有效值。 ...

电压有效值 x 电流有效值 = 视在功率;瞬时电压 x 瞬时电流  的平均值 = 有功功率
对于直流,有功功率 = 直流电压 x 电流平均值。

你需要的不是一个真有效值电流表,而是平均时间足够长的直流电流表。一个简单的办法,在直流电流表上并联一个大电容,这样就可以增加平均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有效值 x 电流有效值 = 视在功率;瞬时电压 x 瞬时电流  的平均值 = 有功功率
对于直流,有功功率 =  ...

我的电源电压3.3V稳压源,我在输入端串联电流表,测真有效值,然后用电流*电压,得到的是系统功率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源电压3.3V稳压源,我在输入端串联电流表,测真有效值,然后用电流*电压,得到的是系统功率吧? ...

得到的是视在功率。

交流成分是无功的,你这里需要测量的直流成分,即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到的是视在功率。

交流成分是无功的,你这里需要测量的直流成分,即平均值。 ...

不管是什么功率,那样测出来的功率可以用来计算外面需要多大容量的电池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管是什么功率,那样测出来的功率可以用来计算外面需要多大容量的电池了吧? ...

那样测出来的功率比有功功率大。电池的容量要按有功功率来计算。

举个例子,假设电流为断续脉冲:脉宽1us,周期100us,电流峰值1A。
那么:
电流平均值   :Imean = Ip * Ton / T = 1A * 1us / 100us = 0.01A;
电流真有效值:Irms = (Ip ^ 2 * Ton / T) ^ 0.5 = 1A *(1us / 100us) ^ 0.5 = 0.1A。

你说,电池的容量应该按0.01A(平均值)还是0.1A(有效值),来计算?

答案是: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样测出来的功率比有功功率大。电池的容量要按有功功率来计算。

举个例子,假设电流为断续脉冲:脉宽1u ...

谢谢哦 ,我还想请教一下,那我测平均电流,是不是只要把万用表串再输入端测直流电流就OK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哦 ,我还想请教一下,那我测平均电流,是不是只要把万用表串再输入端测直流电流就OK呢? ...

4L已经回答过了。
如果你的电流脉冲周期相对于万用表的读数周期比较长,可以在表笔两端并联一个大电容,让读数稳定,就可以测量了。

另外一个办法是使用示波器记录电流波形,再估算平均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4L已经回答过了。
如果你的电流脉冲周期相对于万用表的读数周期比较长,可以在表笔两端并联一个大电容, ...

1.5s内有0.3s的电流脉冲,我再测测看,谢谢哦。

楼主(2013-11-04):
引用 网友A:
4L已经回答过了。
如果你的电流脉冲周期相对于万用表的读数周期比较长,可以在表笔两端并联一个大电容, ...

要并多大的电容呢?我并了两个470uf的,然后电流表上数据还是在跳变。电流表串联在电池输入端的正极上,电流表两个表笔之间的电压0.0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4L已经回答过了。
如果你的电流脉冲周期相对于万用表的读数周期比较长,可以在表笔两端并联一个大电容, ...

我现在是这样做的,在系统电源输入端正极串联20的电阻,示波器测这个电阻两端的电压信号:
①、低电平 电压:u1 持续时间:t1。
②、高电平 电压:u2 持续时间:t2。
③、串联电阻R=20Ω,电阻上的等效电流为I。

根据能量守恒得:

(u1^2/R) * t1 +(u2^2/R) * t2=I^2 *R*(t1+t2)

测得:u1 u2 t1 t2 R后求得等效电流:I

然后用这个电流来评估电池容量,这个貌似是有功功率,我想这样算出的电流应该可以评估电池电量了吧?

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u1^2/R) * t1 +(u2^2/R) * t2=I^2 *R*(t1+t2),计算出来的I是有效值。
改成:
(u1/R) * t1 +(u2/R) * t2=I*R*(t1+t2),计算出来的I是平均值。

你需要的是平均值。原因不再重复了,4L有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2/R) * t1 +(u2^2/R) * t2=I^2 *R*(t1+t2),计算出来的I是有效值。
改成:
(u1/R) * t1 +(u2/R) * t2=I ...

应该改成下面这个样子吧:
(u1/R) * t1 +(u2/R) * t2=I*(t1+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