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今年的电子竞赛吧

楼主(2013-08-28):
2013年的      大家说说该怎么准备

网友A:
要想分享别人的观点和看法,首先得分享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分享别人的观点和看法,首先得分享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啊。

现在我还不会知道啊    知道肯定会上传的啊

网友:
201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基本仪器和主要元器件清单   1.    基本仪器清单60MHz双通道数字示波器100MHz双通道数字示波器低频信号发生器(1Hz~1MHz)标准高频信号发生器(1MHz~100MHz,可输出1mV小信号)函数发生器(10 MHz,DDS)低频毫伏表高频毫伏表100 MHz频率计数字式单相电参数测量仪秒表量角器温度计五位半数字万用表单片机开发系统及PLD开发系统2.    主要元器件清单单片机最小系统板R5F100LEA(瑞萨MCU),已下发到赛区组委会A/D、D/A转换器AD9854ASQ运算放大器、电压比较器、乘法器可编程逻辑器件及其下载板显示器件小型继电器小型电机带防撞圈的四旋翼飞行器(外形尺寸:长度≤50cm,宽度≤50cm;续航时间大于10分钟)滑线变阻器(50Ω/2A)变容二极管(30pF~100pF)光电传感器角度传感器超声传感器红外收发管

网友:
有四轴啊

网友B:
建议关注蓝牙或者WiFi方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关注蓝牙或者WiFi方面的~~~~~~~~~~~~~~

不会,还是看看基础的高频电路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还是看看基础的高频电路比较靠谱

很迷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关注蓝牙或者WiFi方面的~~~~~~~~~~~~~~

很迷茫啊

网友D:
电源类何去何从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迷茫啊

不用迷茫,已经告诉你了AD9854,那就啃啃DATASHEET,看看各种调制方式
告诉你了变容二极管那就复习下振荡器,克拉波,希勒等等,加上变容二极管就是VCO,压控振荡器,有压控振荡器那就再看看PLL,
要么再看看LC滤波器,加上变容二极管变程控
有乘法器,就看看变频/混频电路,有帮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迷茫,已经告诉你了AD9854,那就啃啃DATASHEET,看看各种调制方式
告诉你了变容二极管那就复习下振荡 ...

嗯 魏老师这是授人以渔。

网友E:
今年控制类的有四轴,不好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迷茫,已经告诉你了AD9854,那就啃啃DATASHEET,看看各种调制方式
告诉你了变容二极管那就复习下振荡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年控制类的有四轴,不好做啊

恩  但我们实验室已经有一组定了  要做四轴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用迷茫,已经告诉你了AD9854,那就啃啃DATASHEET,看看各种调制方式
告诉你了变容二极管那就复习下振荡 ...

今年没说高频磁芯和漆包线  估计不会绕电感  所以lc谐振的可能性就没啦 那变容二极管拿来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迷茫,已经告诉你了AD9854,那就啃啃DATASHEET,看看各种调制方式
告诉你了变容二极管那就复习下振荡 ...

IQ信号产生,VCO/PLL,上变频,发射这些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电源类何去何从啊?

数字式单相电参数测量 这个应该是做电源用的,可能是功率因素校正PFC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数字式单相电参数测量 这个应该是做电源用的,可能是功率因素校正PFC

我之前也猜到了PFC,只是不知道该如何着手去准备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今年没说高频磁芯和漆包线  估计不会绕电感  所以lc谐振的可能性就没啦 那变容二极管拿来干嘛????? ...

也没说电容,电阻,三极管,稳压芯片,晶振,比赛是要是用到了你会不会去反问为什清单上没有?

网友H:
对于四轴,大一表示无力···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于四轴,大一表示无力···

大三的也无力,没接触这方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没说电容,电阻,三极管,稳压芯片,晶振,比赛是要是用到了你会不会去反问为什清单上没有? ...

我也很想吐槽他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建议关注蓝牙或者WiFi方面的~~~~~~~~~~~~~~

想问问,蓝牙CC2540作为从机模式,怎么连接好后不能被搜索到?我用的外部51驱动,没有用直驱模式。出货前应该帮我配置成从机的了~2.0的模块没问题的,谢谢~

网友J:
今年点赛太坑爹了    不过没办法    只能做了   总的有人做吧  各种准备中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于四轴,大一表示无力···

我也大一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今年点赛太坑爹了    不过没办法    只能做了   总的有人做吧  各种准备中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四轴飞行中。。。改装中。。。

网友:
我是做控制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想问问,蓝牙CC2540作为从机模式,怎么连接好后不能被搜索到?我用的外部51驱动,没有用直驱模式。出货前 ...

你说的这种没玩过
我用的是这种:

经试验
与电脑和安卓手机通讯
都没问题
下一步计划试验与51单片机的通讯
正在焊接试验用电路板
估计不会有啥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大一的啊

全是泪啊···根本不给希望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四轴飞行中。。。改装中。。。

速度这么快,买的主控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速度这么快,买的主控板吗

就是买的   改的人家的   不要想多了  我们以前也没搞过这个   哪能这么快

网友L:
乘法器很有可能是配合 ad9854来用的

网友M:
反正电源题目肯定有,虽然我不会做。以前小车题目多,今年可能没有了,应该是做四轴飞行器控制,已经毕业了,也不可能参加了,就是感受一下!

网友:
顺便问下有玩过蓝牙4.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反正电源题目肯定有,虽然我不会做。以前小车题目多,今年可能没有了,应该是做四轴飞行器控制,已经毕业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乘法器很有可能是配合 ad9854来用的

网友:
这个比赛啥时候结束啊,每年都搞一次 真是头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种没玩过
我用的是这种:

都做得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做得怎么样了

正在做模拟试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一下 ad9854 的典型应用吧   很有启发

网友:
现在大一都去搞竞赛了。。。

网友:
所有谜底明天就出来啦!

楼主:
注意了   注意了   明天就出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