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元件清单

楼主(2013-08-28):
    201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基本仪器和主要元器件清单

基本仪器清单
   60MHz双通道数字示波器
   100MHz双通道数字示波器
   低频信号发生器(1Hz~1MHz)
   标准高频信号发生器(1MHz~100MHz,可输出1mV小信号)
   函数发生器(10 MHz,DDS)
   低频毫伏表
   高频毫伏表
   100 MHz频率计
   数字式单相电参数测量仪
   秒表
   量角器
   温度计
   五位半数字万用表
   单片机开发系统及PLD开发系统
主要元器件清单
   单片机最小系统板
   R5F100LEA(瑞萨MCU),已下发到赛区组委会
   A/D、D/A转换器
   AD9854ASQ
   运算放大器、电压比较器、乘法器
   可编程逻辑器件及其下载板
   显示器件
   小型继电器
   小型电机
   带防撞圈的四旋翼飞行器(外形尺寸:长度≤50cm,宽度≤50cm;续航时
                间大于10分钟)
   滑线变阻器(50Ω/2A)
   变容二极管(30pF~100pF)
   光电传感器
   角度传感器
   超声传感器
   红外收发管

网友:
求大神给分析分析

楼主:
大家来讨论一下控制类的题目吧~~~~~~~~

网友:
四轴···没有小车

网友:
我和小伙伴都惊呆了。。。

网友A:
LZ的清单是哪来的,准确不,官网我一直打不开。

网友:
带防撞圈的四旋翼飞行器
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几个大学生 几天 就高出个  飞行器的 XXX 算法  然后 得到 XXX 结果  。。。。  我表示膜拜

网友:
带防撞圈的四旋翼飞行器,这是要搞哪样啊,咱论坛里那些四轴飞行器资料要火了...

网友B:
同志们 ,我要告诉你们  题目还没出来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志们 ,我要告诉你们  题目还没出来呢

废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废话。。。

那就先不要猜了@

网友:
四轴啊   神来拯救我们吧!

网友D:
看这个意思应该是在成品四轴上做文章而不是完全自己去设计一架吧

网友:
小伙伴们 怎么破

网友E:
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放弃治疗了

网友:
不要悲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这个意思应该是在成品四轴上做文章而不是完全自己去设计一架吧

同意,没没说 是机架,而说的飞行器。

网友:
AD9854 DDS 信号合成
变容二极管一般用于VCO或程控滤波,40~100p的容量一般用在100MHz一下

网友:
赶紧去搜罗四轴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清单是哪来的,准确不,官网我一直打不开。

官网的清单,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放弃治疗了

除了四轴还有其他控制类的题目吧,不会只有一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四轴还有其他控制类的题目吧,不会只有一个吧

11年国赛不就是两个控制类的题吗。
要是只有四轴的话,让没学过430和STM32的筒子们情何以堪。

网友:
老师告诉你们,要做4轴的“二次开发”了。比如:超声波控制定高飞行等等,那个“飞的很无聊”帖子推荐精读的!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4725904-1-1.html
看这个,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