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的USB测试时老是导致电脑老死机

楼主(2013-08-28):
cy7c68013的USB测试时老是导致电脑老死机。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有时候时下载固件的时候会导致死机,有时是传输数据时?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A:
你用cy7c68013做什么的呢

网友B:
是应用程序无响应,还是系统无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cy7c68013做什么的呢

我是想通过它让FPGA跟电脑传输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应用程序无响应,还是系统无响应?

是这样的,有时候把USB插到电脑上去时,电脑立马蓝屏重启了。有时候是下载USB固件后,电脑就蓝屏重启了。

网友C:
蓝屏,碰过好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屏,碰过好多次了

额,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网友D:
安装了BUS HOUND吧,蓝屏死机那是没法避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装了BUS HOUND吧,蓝屏死机那是没法避免的

BUS HOUND是什么东西啊?有什么作用呢?为什么要装这么个东西呢?

网友:
搞USB的有不死机不蓝屏的吗?如果用官方驱动,90%固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