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我看74HC165程序,怎么不能控制8位啊?多谢!

楼主(2013-08-28):
#include <reg52.h> // 包含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sbit HC165_DATA= P2^0; // 定义串行数据端口
sbit HC165_SH = P2^1; // 定义数据锁存端口
sbit HC165_CLK = P2^2; // 定义串行时钟端口
//sbit rck=P1^2;
//sbit ds=P1^1;
//sbit clk=P1^0;

unsigned char a[2];

void read_char165(void)  //并入串出
{
unsigned char i;
HC165_SH =0; //置入控制有效,锁存端口值
HC165_SH =1;
for(i=0;i<8;i++)
{
  a[0]<<=1;   //先取高位
  if(HC165_DATA)
{
   a[0]|=0X01;
}

  HC165_CLK=0; //
  HC165_CLK=1; //上升沿
}

//  for(i=0;i<8;i++)
//  {
// a[1]<<=1;
// if(HC165_DATA)
// {
//    a[1]|=0X01;
// }
//  HC165_CLK=0; //
//  HC165_CLK=1; //上升沿
//  }
}

//void write_595(unsigned char dat)//串入并出
//{
// unsigned char i=0;
//   for(i=0;i<8;i++)
//   {
//    clk=0;
//    if((dat&0x80)==0x80) //先读高位
//    ds=1;
// else ds=0;
// clk=1;
// dat<<=1;  //一直往高位移
//   }
//}

//void send_595(unsigned char dat0,unsigned char dat1)//显示
//{
// write_595(dat0);
// write_595(dat1);
// rck=0;
// rck=1;
//}

void main(void)
{
  P0=0xFF;
  P1=0xFF;
while(1)
{
//  read_char165();
//  send_595(a[0],a[1]);
  read_char165();
  P0=~a[0];
  //P1=~a[1];
}
}

网友A:
那你能控制几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能控制几位?

只有一位,是不是延时的问题啊

网友A:
这类HC的器件的速度还是不错的,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看是否要加延时,没有示波器,自己加点延时测试一下就好
另外这里
  if(HC165_DATA)
{
   a[0]|=0X01;
}

我通常会这样:

  if(HC165_DATA)
{
   a[0]|=0X01;
}else{
a[0] &= 0xfe;
}
我就是觉得万一<<=1的时候 移进来的本来就是1怎么办?你以前用汇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HC的器件的速度还是不错的,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看是否要加延时,没有示波器,自己加点延时测试一 ...

多謝,經典程序,我以後要加上.

网友A:
楼主还没有说搞定没有啊,怎么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没有说搞定没有啊,怎么搞定的?

多謝,已經OK了,程序沒問題。

网友:
那是哪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