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GA信号存在水波纹干扰

楼主(2013-08-28):
芯片使用STD8028,当输入RGB信号,输出存在水波纹现象。
目前缺陷:RGB信号输入线与晶振相隔很近,但更换电容未能彻底解决问题。
上图 其中三根高亮的线为RGB输入线
望高手解答

网友:
我靠,第一帖就这么专业啊,看不懂。我隐。。。

网友:
看不清楚啊。先在输入线套个磁环试试?

网友:
个人经验是地线很重要,vga频率很高,但传导造成的干扰是最重要的。包括显示器地线与电路板地线之间的处理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电源的纹波太大造成的。

网友:
同意楼上 先检查一下电源纹波大小

楼主:
此电路板为6层,外部接线都有各自的屏蔽。
针对电源的干扰,已排除

各位有何高见,望再回复

网友:
RGB信号只要注意3W原则,R\G\B三线用地隔离,防止串扰就不会出问题!

网友:
遇到过,我使用FPGA扫描做的,256色
我遇到水波纹主要是电源纹波引起,后来解决了

网友:
输出是模拟的RGB信号么?还是数字的呢?没怎么看清楚...以前做过数字RGB的LCD显示,也有水波纹的情况,尤其在视频显示更明显,经过测试,由板上5V开关纹波过大造成,负载太大导致了输出纹波变大,后来改了大电流输出的就好了...最好看下各个电源的输出纹波...

网友:
做过VGA,地线,电源纹波这两个解决好了就没有问题

网友:
我的新的影驰显卡GT630 D5就这毛病,不过用DVI转VGA就没有水波纹,不知啥原因

网友(2020-12-18):
RGB需要做等长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