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添加分区出错什么意思?

楼主(2013-08-28):
#define CONFIG_CMD_MTDPARTS
#define CONFIG_MTD_DEVICE
#define CONFIG_MTD_PARTITIONS
加入MTD分区信息:
#define MTDIDS_DEFAULT "nand0=nandflash0"
#define MTDPARTS_DEFAULT            "mtdparts=nandflash0:15M@0(cramfs)," \
                                                                                     "15M(jffs2)," \
                                                                                     "30M(yaffs2)," \
                                                                                      "-(user)"

uboot起来之后使用命令mtdparts查看分区信息显示如下错误:
mtdparts variable not set, see 'help mtdparts'
Device nand0 not found!

网友A:
Device nand0 not found,
Flash驱动移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vice nand0 not found,
Flash驱动移植好了?

nand驱动没用问题 。
不加分区没有问题,nand启动都可以。

楼主:
uboot下的分区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