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单片机如何进行I2C通信

楼主(2013-08-28):
我想把一块单片机做为I2C的主设备向另一块单片机发送指令,另外一块单片机做为从设备应答主设备,而后如果换任意一个这设备只要符合I2C主设备发送要求 从设备都应有应答 也就是说这块单片机就类似于普通的AT24C系列的东西,各位大哥 大姐有思路提供一下给小弟不 ?

网友:
IIC说白了就是状态机   一个是主机,随时都可以发信息     一个是从机,需要不停检测IO信号,并且作出响应(考虑利用定时器输入捕获,参考红外遥控控制)    剩下的就是IO模拟时序了

网友(2014-09-22):
LZ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完成了没有?希望无私奉献一下成功经验!

网友A(2014-12-27):
这个是STC老妖的,可以参考的。

网友:
谢谢无私奉献

网友(2015-04-04):
可能没机会从事单片机了

网友:
多谢分享,标记I2C

网友(2015-11-06):
以前用Modbus的协议做MCU与MCU的通信,发现对晶振的要求比较高,现正考虑改用楼主提出的方式来实现,努力中,谢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2016-02-16):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STC老妖的,可以参考的。

感谢分享,现在做个的一个项目正用上两个单片机直接的I2C通信

网友(2016-10-15):
感谢分享, 正好用的上,3Q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5307268623
USB转SPI,I2C,CAN,GPIO,UART,PWM,ADC

网友(2023-03-30):
两片单片机的通信,我觉得用串口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