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用有刷还是无刷电机?

楼主(2013-08-28):
请问大家,网上看到做四轴的,有用有刷,有用无刷的,,淘宝上那些好像是稍微便宜的是有刷的,,相对贵的是无刷的?
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制出,大家觉得用什么好?
自己用PCB板搭建+有刷电机可行不?

网友:
好像微型的四轴(什么才算微型你自己猜吧!)都是用有刷空心杯电机

网友(2013-10-04):
无刷电机

网友:
无刷电机的驱动都成单独一门了,没钱还真堆不起

网友(2013-12-12):
无刷的比较难

网友A:
小四周用无刷空心杯电机,便宜又好控制(一个H桥就能搞定)但要注意整体重量,不然没法起飞,具体成功案例你可以搜搜“匿名四轴”

网友(2014-11-05):
四轴飞行器用有刷还是无刷电机

网友:
用无刷动力大

网友(2015-01-13):
引用 网友A:
小四周用无刷空心杯电机,便宜又好控制(一个H桥就能搞定)但要注意整体重量,不然没法起飞,具体成功案例 ...

那是有刷的

网友:
主要看飞行器尺寸、重量及载重各因素决定,螺旋桨6寸以下的建议用有刷空心杯电机,螺旋桨大于6寸的建议无刷电机。我的微型四周4寸螺旋桨用的8*20mm空心杯电机,齿轮驱动;55mm螺旋桨用的7*20mm空心杯电机。12寸螺旋桨轴距690mm用的3508无刷电机KV值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