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赛有 瑞萨单片机怎么看

楼主(2013-08-28):
今年国赛有瑞赛的单片机,大部分做电子设计的人都没有接触过这种单片机,在短时间内能够学会么?要是必须用这个怎么办?

楼主:
今天出了清单,表示很惊讶啊

网友A:
同样感到惊讶,有木有做电源类的童鞋,交流一下,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网友B:
没有要求一定要使用瑞萨的单片机啊

网友:
瑞萨一点也不会用哎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要求一定要使用瑞萨的单片机啊

你这个大神好久没出没了。

网友:
我记得我大学的时侯 也是公布元件清单,不过不是指定,不用非得用哪个芯片的。

网友:
板子还没到手呢~~~

网友:
这个是瑞萨的推荐,在最终瑞萨杯时会起到作用,当然我们就不想这个了

网友C:
。。。。。我因为觉得瑞萨杯的时候,这个可能会有影响,其他的,应该不是必须的吧,有没有做无线通信类的啊,交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因为觉得瑞萨杯的时候,这个可能会有影响,其他的,应该不是必须的吧,有没有做无线通信类的啊 ...

目测今年没有无线通信

楼主:
做测量的不可能用瑞萨啊,时间这么短,肯定学不会

网友:
学习一下有好处,虽然是小鬼子的产品,但是出货量全球最大,应用范围广

网友:
等待题目吧···

网友:
没有接触过瑞萨

楼主:
我大华为,什么时候来赞助一下电子设计就好了

网友:
那个瑞萨的不用去纠结,最大的可能就是里面已经烧好了代码,只是把他当做一个普通的功能芯片来使用,开题那天告诉使用方法及接口时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测今年没有无线通信

AD9854没有用在无线通信上的可能吗?

楼主:
现在改成ad985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9854没有用在无线通信上的可能吗?

改成9851了,通信的话,为什么没有漆包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感到惊讶,有木有做电源类的童鞋,交流一下,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那个单相电参数测试仪跟电源有关

网友:
不一定用哪个,飞行器没做过的再弄那个板子,这不是要命吗

网友:
瑞萨可能只是简单的应用,比如显示啊,这个考验的应该是快速上手能力吧,应该只有一道题要求用这个的,9854可能做高频信号发生之类的

网友:
瑞萨有代码生成器,底层直接生成。标准C。
IAR 也支持。

网友:
瑞萨今年好牛

网友:
我想起来了,今年瑞萨赞助国赛。

网友:
瑞萨开发环境HEW,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因为觉得瑞萨杯的时候,这个可能会有影响,其他的,应该不是必须的吧,有没有做无线通信类的啊 ...

我们也做的通信类,可以交流嘛

网友:
瑞萨牛逼啊   确实是真的  这次国赛能让用一个全新的cpu   还是有道理的   这个程序基本不用写   只要配置好你想要配置的   就可以自动生成代码   直接调用就可以  很简单方便

网友:
这个很可能会要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们也做的通信类,可以交流嘛

你们都调了些什么模块啊?最近调锁相环,但是,锁不住啊,求帮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测今年没有无线通信

呵呵,那你目测错了吧,变容二极管拿给谁用?不是给高频用 的,乘法器,不给高频用,给谁用?

网友:
这个,不用的好,用自己熟悉的

网友:
幸好我没做控制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都调了些什么模块啊?最近调锁相环,但是,锁不住啊,求帮助

加个qq好了992778424,没几天了,到时候讨论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那你目测错了吧,变容二极管拿给谁用?不是给高频用 的,乘法器,不给高频用,给谁用? ...

用什么通信呢?红外?

网友:
做控制的可能比较大,也准备了信号,有时间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