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赛做飞控的一些感想,今年是做【雷达】

楼主(2013-08-28):
   本人从头到尾完成过一台四轴,从:开源飞控算法学习-STM32学习-传感器调试,姿态融合,电机PID,空心杯MOS管驱动,无线RF学习,调试飞控用的上位机波形软件的编写,到调好PID飞稳定。这些环节全部走一次做一次,做到稳定飞行花费了2个月的时间。

加上飞控是一定要做PCB的,热转印或者洞洞板做不起来,重量太大。4天打样也要3天。

而且四轴需要使用高速MCU,难道要淘汰没有学STM32和高速MSP430的同学吗.

猜想其实今年的题目是:

   【雷达】

  传感器: 光电传感器, 红外收发管,超声波

  雷达伺服: 小型电机+ 角度传感器

  本人今年做电源类,以上猜测仅供玩笑

网友A:
那四轴干什么用??摆在一边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四轴干什么用??摆在一边玩?

打飞机啊

网友:
那四轴还是要飞

网友:
今年的飞行题让我们很纠结啊!

网友:
真是的 看了今年控制类的泡汤了

网友:
这样的玩笑就不要开了吧

网友:
我今天也做电源=0=,感觉做的是逆变

网友:
现在已经开始研究SPWM了

网友:
还没来得及看stm32.飞控以前没做过,代码量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雷达?是指让四轴悬停,然后检测么?请楼主详述啊~~~~~~~

网友:
楼主 做过四轴了 为什么不选控制类  要做电源?

网友:
电源的有什么资料共享下吗

网友:
四轴,好坑的感觉啊 好坑的刚绝啊

网友B:
四轴          应该会出血简单的题目吧   难道飞行器避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轴          应该会出血简单的题目吧   难道飞行器避障?

飞起来都不简单,还避障?

网友:
估计是空间的三维定位吧,固定空间大小,测量四轴的位置,描绘xyz坐标

网友:
雷达?有点悬,不太可能,,,,,,

网友C:
但是,可以想像一下,当年第一次出小车的题目,就是最简单的直线跑,想必今年的飞行器也不会太难,也就是可能可以保持一定的高度悬停,或着前飞后退之类的

网友:
你指的应该是第二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但是,可以想像一下,当年第一次出小车的题目,就是最简单的直线跑,想必今年的飞行器也不会太难,也就是可 ...

四轴最难的莫过于悬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四轴最难的莫过于悬停了

但是,这个悬停可以设置在发挥部分,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E:
哈哈规定四轴必须使用瑞撒单片机

网友:
嗯,今年可以做空间三维成像雷达

网友:
哈哈!谜底快揭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规定四轴必须使用瑞撒单片机

别呀。。。那我们不是要死一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规定四轴必须使用瑞撒单片机

还有你是才得还是得到了什么消息?

网友F:
楼主既然做过四轴了,怎么转电源去了啊

网友G(2013-12-05):
引用 网友F:
楼主既然做过四轴了,怎么转电源去了啊

因为他的队友擅长做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因为他的队友擅长做电源

真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