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把螺丝刀伸到DSA1030的USB口里 屏幕挂了

楼主(2013-08-28):
同事把螺丝刀伸到DSA1030的USB口里 屏幕挂了

这个怎么破?

同事把螺丝刀伸到USB口里 貌似是短路了 频谱仪的屏幕不工作 其他部分应该是正常的,按键什么的按下会发光 响应

已经断电重启 症状还是这样

是要送修 还是怎么破?

网友:
我擦呢!!!败家子啊

楼主:
偏执的Y调小孩 出来认错

网友:
给个机会嘛

网友:
要搬多少年砖才能还清嘛

网友:
部分电源烧了~

网友A:
2B同事伤不起, 虽然设计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B同事伤不起, 虽然设计也有问题

我感觉也是设计的问题 不可能短路一下 屏幕就坏了

网友B:
沿着USB往回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沿着USB往回找

没敢拆。。。

网友C:
最大可能是5V供电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可能是5V供电损坏

显示用VGA接出来了 功能是正常的 应该就是显示器的问题了

网友D:
5万元的设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敢拆。。。

拆吧,死马当活马医了,看看是哪里烧掉了,总不能真赔吧

网友F:
捅的时候是脑子短路了吗?这个可能是把电源部分搞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吧,死马当活马医了,看看是哪里烧掉了,总不能真赔吧

明天再说 说不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捅的时候是脑子短路了吗?这个可能是把电源部分搞坏了吧!

同事在在看着我。。就把螺丝刀捅进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事在在看着我。。就把螺丝刀捅进去了

他看着你捅错地方了?好基友啊。。

网友G:
看看USB还有5V输出没有,没有的话,查查USB的5V是哪里提供的,说不定就找到问题了呢。

网友B:
楼主莫非是试试螺丝刀导电还是不导电?

网友H:
为什么不打客服技术支持问问?貌似我坛就要rigol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莫非是试试螺丝刀导电还是不导电?

不是我干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不打客服技术支持问问?貌似我坛就要rigol的人……

明天早上再说了。。普原8点半上班貌似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USB还有5V输出没有,没有的话,查查USB的5V是哪里提供的,说不定就找到问题了呢。 ...

通过面板上的USB可以检测到手机 不过没查是不是有点 坐等明天问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5万元的设备?

额。。很便宜么?

网友:
送去修吧

网友:
默哀 .... 有保修的吧?

网友:
不自己拆就只有返修啊。。。
剁手!

网友I:
琢磨了半天,没想出来动机意图~。~
稳妥的方式是联系普源客服,不要自己拆
(小声说句:也不要跟客服提起这无厘头原因,原因是,用着用着他就不亮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琢磨了半天,没想出来动机意图~。~
稳妥的方式是联系普源客服,不要自己拆
(小声说句:也不要跟客服提起这 ...

对,原因就是用着用着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对,原因就是用着用着挂了~

哈哈 我们也是这么说的 要是提起来 肯定会说我们操作不当 貌似是已经过保了 同事得花钱才能修

网友K:
怕啥子,以前我用的HP(现在安捷伦)示波器,用着用着电源没了,果断拆,检查电压发现,坏了个电阻,一个TL431,电阻能看到色环,TL431击穿,算了下功率,明明要2W,电阻是1W,换了这两个零件,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怕啥子,以前我用的HP(现在安捷伦)示波器,用着用着电源没了,果断拆,检查电压发现,坏了个电阻,一个TL431,电阻 ...

借来的仪器 拆了不好交代

网友L:
普源DSA1030频谱分析仪在下面四个地区的不同报价,在北京地区报价为28950—39800元,在上海地区报价为28960—39800元,在广东地区报价为28960—45850元,在辽宁地区报价为29000—398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L:
普源DSA1030频谱分析仪在下面四个地区的不同报价,在北京地区报价为28950—39800元,在上海地区报价为28960 ...

联系我的价格才是最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