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液比例阀(100HZ PWM恒流控制模式),我能否改用4KHZ?

楼主(2013-08-28):
就是把原来的100HZ PWM控制板改成4KHZ 的控制板?都是PWM恒流控制模式。

网友A:
有可能会有问题,只是有可能
可能会:
1正常工作
2驱动能力降低
3根本无法使用,高热

具体情况和阀体线圈,驱动器本身性能以及负载的动态特性有关。
顺便说一句,浙大搞仿真这种东西的多

网友:
100HZ左右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会有问题,只是有可能
可能会:
1正常工作

请问无法用,高热是如何产生的? 频率高了后阻抗增大了,应该更不容易烧才对啊。

网友A: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些电磁阀容性大,有些恒流方式的采样电路会有相位差,弄不好就会自激。
因为信息太少,所以无法具体判断何种情况。有些阀有反馈传感器(副线圈性或位移传感器),所以不好直接判断。
我们遇到几次情况中,自激现象时,驱动器高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些电磁阀容性大,有些恒流方式的采样电路会有相位差,弄不好就会自激。
因为信息太少 ...

请问比例阀线圈一般都是用一个电感串联一个电阻来分析的,比例阀线圈的容性是如何产生的?

目前的比例阀没有位置反馈,只有电流反馈。驱动器采用单片机控制,对反馈电流进行PI计算,然后输出PWM。PI参数和频率都可以通过计算机修改。这种数字控制不容易发生自激,只是反馈响应没有硬件搭的PI模拟电路快。

网友A:
好的比例阀驱动器都是电路反馈的,所以阀的电路模型影响精度的。线包的结构决定容性,所以高精度模型是驱动负载,固有感量,线包电阻,线间等效电容等参数来构成的
严格的讲,比例阀本身是电流和位置成正比的,没有反馈的,不过国内有些地方将伺服阀也叫比例阀,这种阀要靠反馈来进行比例控制。

楼主说的这种是简易的驱动器,算是玩具级,主要用在速度要求不高,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一般高速环境中比例阀对相位很敏感的。以前,我们这里有人搞过比例阀的参数识别系统,就有对速度响应的辨识。一般的机械阀PWM控制频率不超过4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比例阀驱动器都是电路反馈的,所以阀的电路模型影响精度的。线包的结构决定容性,所以高精度模型是驱动 ...

谢谢。客户目前的比例阀确实是低速,对精度的要求也不高。这种场合下,我把100HZ换成4KHZ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最好不要改,100Hz的驱动信号包含有颤振信号,如果改为高频,电流特性是好了,但颤振信号减小会导致阀体滞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改,100Hz的驱动信号包含有颤振信号,如果改为高频,电流特性是好了,但颤振信号减小会导致阀体滞 ...

这个问题也是我担心的。不过我可以4KHZ PWM + 100HZ颤振信号。

网友C:
你的100HZ颤振和4K的PWM叠加?

网友B:
颤振算法见附件,希望对你能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100HZ颤振和4K的PWM叠加?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颤振算法见附件,希望对你能有帮助。

谢谢,我有空的时候好好看看。

网友(2013-10-18):
楼主,你的电路怎么搭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颤振算法见附件,希望对你能有帮助。

貌似公式里面的I1~I6写错了。。
应该先是I4,再是I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