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读取nrf24l01除了PB口可以正常使用,其他IO口怎么都不行

楼主(2013-08-28):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 Target : M16
// Crystal: 8.0000Mhz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
//--------------------------------NRF24L01接口定义--------------------------------
//------------------------------------------------------------------------------
//#define NRF24L01_MISO          PB4                //输入0
#define   Hign_24L01_MISO    PORTA |= (1 << PA4)
#define   Low_24L01_MISO     PORTA &= ~(1 << PA4)
#define   Read_24L01_MISO    PINA & (1 << PA4)

//#define NRF24L01_MOSI         PB2              //输出1
#define   Hign_24L01_MOSI    PORTA |= (1 << PA2)
#define   Low_24L01_MOSI     PORTA &= ~(1 << PA2)
#define   Read_24L01_MOSI    PINA & (1 << PA2)

//#define NRF24L01_CSN                     PB7              //输出1
#define   Low_24L01_CSN     PORTA &= ~(1 << PA7)
#define   Hign_24L01_CSN           PORTA |= (1 << PA7)

//#define NRF24L01_SCK                  PB6             //输出1
#define   Hign_24L01_SCK    PORTA |= (1 << PA6)
#define   Low_24L01_SCK     PORTA &= ~(1 << PA6)
#define   Read_24L01_SCK    PINA & (1 << PA6);

//#define NRF24L01_CE                PB5              //输出1
#define   Hign_24L01_CE    PORTA |= (1 << PA5)
#define   Low_24L01_CE     PORTA &= ~(1 << PA5)
#define   Read_24L01_CE    PINA & (1 << PA5)

//#define  NRF24L01_IRQ     PB3               //输入
#define   Hign_NRF24L01_IRQ    PORTA |= (1 << PA3)
#define   Low_NRF24L01_IRQ     PORTA &= ~(1 << PA3)
#define   Read_NRF24L01_IRQ    PINA & (1 << PA3)

char TxBuf[32]=
{0
//0x01,0x02,0x03,0x4,0x05,0x06,0x07,0x08,
//0x09,0x10,0x11,0x12,0x13,0x14,0x15,0x16,
//0x17,0x18,0x19,0x20,0x21,0x22,0x23,0x24,
//0x25,0x26,0x27,0x28,0x29,0x30,0x31,0x32,      //一次可以发送最多32个字节,每个字节8位
};
char sta,count,tf;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TX_PLOAD_WIDTH  16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16             // 20 uints TX payload
char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2,0x33,0x11,0x10,0x11};        //本地地址
char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2,0x33,0x11,0x10,0x11};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1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寄存器第0位设置为0为发送模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0x01表示通道0自动应答模式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
void Delay(int s);
void inerDelay_us(char n);
void init_NRF24L01(void);
char SPI_RW(char data);
char SPI_Read(char reg);
char SPI_RW_Reg(char reg, char value);
char SPI_Read_Buf(char reg, char *pBuf, char uchars);
char SPI_Write_Buf(char reg, char *pBuf, char uchars);
void SetRX_Mode(void);
char nRF24L01_RxPacket(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char * tx_buf);
void StartUART(void);
void R_S_Byte(char R_Byte);
void display();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141;j++);
       }
}*/

void Delay(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for(i=0; i<s; i++);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char SPI_RW(char data)
{
        char i,temp=0;

           for(i=0;i<8;i++) // output 8-bit
           {
        if(data & 0x80)
        {
                Hign_24L01_MOSI ;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
        else
        {
                 Low_24L01_MOSI;
        }
                data = (data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temp<<=1;
                Hign_24L01_SCK ;                      // Set SCK high..
                //if(PINB&0x10)temp++;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if(PINA&0x10)temp++;
                Low_24L01_SCK;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temp);                             // return read uchar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char SPI_Read(char reg)
{
        char reg_val;

        Low_24L01_CSN;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Hign_24L01_CSN;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char SPI_RW_Reg(char reg, char value)
{
        char status;
        Low_24L01_CSN;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Hign_24L01_CSN;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egister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char SPI_Read_Buf(char reg, char *pBuf, char uchars)
{
        int status1,uchar_ctr;

        Low_24L01_CSN;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1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uchar_ctr=0;uchar_ctr<uchars;uchar_ctr++)
                pBuf[uchar_ctr] = SPI_RW(0);    //

        Hign_24L01_CSN;

        return(status1);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char SPI_Write_Buf(char reg, char *pBuf, char uchars)
{
        char status1,uchar_ctr;

        Low_24L01_CSN;             //SPI使能
        status1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uchars; uchar_ctr++) //
        SPI_RW(*pBuf++);
        Hign_24L01_CSN;           //关闭SPI
        return(status1);                      //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void SetRX_Mode(void)
{

        Low_24L01_CE;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Hign_24L01_CE;
        Delay(1000);//注意不能太小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char nRF24L01_RxPacket(char* rx_buf)
{
    char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sta&0x40)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Low_24L01_CE;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void nRF24L01_TxPacket(char * tx_buf)
{

        Low_24L01_CE;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Hign_24L01_CE;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Delay(600);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Low_24L01_CE;    // chip enable
        Hign_24L01_CSN;   // Spi disable
        Low_24L01_SCK;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04); //自动重发4次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16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Delay(6000);
}

main()
{

        char i,RxBuf[32];//接收缓冲区

MCUCSR |= 1 << JTD; //禁止JTAG接口
MCUCSR |= 1 << JTD; //需要连续两次操作才能被有效执行  使PC2-PC5口变正常io口使用

     DDRA=0xe4;

        //PORTC=0XFF;

        //DDRA=0x1e;
        //PORTA=0x00;
        //PORTC=0xbf;

        DDRD=0XFF;
        PORTD=0;

    init_NRF24L01();
        /*while(1)                    //发射模块
        {
          if((PINC&BIT(3))==0)
          {
        TxBuf[0]=0xFE;
          }
         if((PINC&BIT(4))==0)
          {
        TxBuf[0]=0xFD;
          }

          if((PINC&BIT(5))==0)
          {
        TxBuf[0]=0xFB;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Delay(1000);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

                while(1)                    //接收模块
                {
                SetRX_Mode();
                   if(nRF24L01_RxPacket(RxBuf))   //判断是否收到数据
        {
                 PORTD=RxBuf[0];
                 Delay(1000);
                }

        }

}

楼主:
求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