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坏问题的探讨

楼主(2013-08-29):
调试的时候,PIC单片机总是烧毁,现象是,单片机竟然冒烟了,怀疑是PIC单片机外围电路问题:

一般的单片机的端口都用钳位二极管实现保护的,疑问是:一个可能是端口电压可能过高,会导致单片机烧毁吗,如果是,那么如果端口是输出I/O方式,如果通过一个上拉电阻接12V的高压,会烧毁吗

另一个可能是端口电流过高,导致单片机烧毁,疑问是:如果端口是输出I/O方式,如果通过一个上拉电阻接12V的高压,会灌入大电流导致烧毁吗

网友:
基本的模电都吃肚子里转化了。
自己用分立元件搭个电路试试不就知道了么。算也能算出来呀

楼主:
二楼做壁上观的区区数语,就道出了世间所有问题的答案,而且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这句话搞定,何其NB啊

可是,这不是我想要看到的答案,谢谢

网友:
没见过烧到单片机冒烟的,楼主有点猛啊

网友:
基本的设计失误,而且,楼主还不虚心。
楼主基本也是属于白吃枣还嫌核大的。

楼主应该给二楼道歉。

楼主:
结贴吧,不然就变成了批斗贴了

网友:
12V高压要测到IC引脚上的电压值
还有就是有没有短路现象发生
用万用表测一

网友:
冒烟没见过,顶多是发热!
发热的话肯定是电流过大,接个万用表到电源端,观察是什么操作导致电流过大,这种问题通常比较好查!

网友:
楼主的问题可能不是特别高深,但是同样讨厌二楼这样的。
要么你就指出来楼主错在哪,要么就别说话。
酸溜溜的打击一下别人,又不说出所以然,什么心态呀。
大家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谁也不是一开始就什么都懂。

顺便回答一下楼主的问题,低电压的单片机可以控制高电压的负载,不过一般单片机的IO都是用OC模式。
常见的,3.3V单片机用过PNP管控制5V继电器的时候,B极上拉到5V,单片机OC控制。
关于你问到的是否会烧毁的问题,其实可以算出来,电阻值一定,电压一定,那么电流就知道了,然后查IO的最大允许灌电流。

网友:
调试的时候,PIC单片机总是烧毁,现象是,单片机竟然冒烟了,怀疑是PIC单片机外围电路问题,下载器也该正寝了

楼主:
xjmlfm1 最后一句话是正解,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楼主神人,亮点在"总是烧毁"

网友(2014-08-21):
总是烧毁……
1.单片机电源串入了高压。
1.单片机本身就是坏的,电源和地在片内短路了

网友:
灌入大电流肯定会被烧毁的,上拉电压通常都是和MCU的供电电压一致,增强驱动能力,mcu的IO端口,推挽或者OC能够承受的电流都不会太大,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若需要更大的驱动能力,加MOS管,三极管等等

网友:
不明白, 为什么上拉电阻要接12V?而不是5V? 请问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要这样设计吗?
那么那个上拉电阻又是多少kΩ呢?

PIC 的I/O 接脚, 都有两个二极管反接 去VCC 和 GND。。 一般I/O 的输出电流, 沉的电流是20mA。

当你上拉12V, 如果电阻不够大, 电流超过一个值时, 基本12V 的电流会通过PIC 内部的静电保护二极管逆流去VCC 5V,那么内部的二极管要沉受7V, 冒烟烧坏就不奇怪了。。

网友:
数据手册中“电气特性”部分有相关的“极限参数”说明

网友:
只能上拉到IC的供电电压(OC输出的不受这个电压限制)。过高的话,会由端口的保护二极管向单片机供电,造成工作异常。如果上拉电阻过小,电流过大,则可能会烧坏IC。

网友:
其实直接套用成熟的设计最好了,常规成熟设计电路有很多,本论坛也不少,这样可以少走不少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