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U24 IO 中断函数是哪一个?

楼主(2013-08-29):
如题,小弟在用 LPC11U24 的 IO 口中断时,没有找到 IO 口的中断函数,有用过的大侠吗?

网友:
看UM,此外 在 Startup.s里有如下的表达,应该很清楚了吧?
                DCD     FLEX_INT0_IRQHandler      ; All GPIO pin can be routed to FLEX_INTx
                DCD     FLEX_INT1_IRQHandler
                DCD     FLEX_INT2_IRQHandler
                DCD     FLEX_INT3_IRQHandler
                DCD     FLEX_INT4_IRQHandler
                DCD     FLEX_INT5_IRQHandler
                DCD     FLEX_INT6_IRQHandler
                DCD     FLEX_INT7_IRQHandler
                DCD     GINT0_IRQHandler
                DCD     GINT1_IRQHandler          ; PIO0 (0:7)

网友:
楼主不仔细呢,对arm的启动过程不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