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FET430UIF下载失败:failed to set device voltage。

楼主(2013-08-29):
仿真器是某宝买的山寨“与TI MSP-FET430UIF内部结构相似”的仿真器。
我和我的同事共用一个,他用的IAR版本是5.4的,我用的是5.52。每次我用完之后他在用都提示要升级,昨日一次成功的升级之后下进去了一个程序;但接下来在下时就不好用了,提示说要固件升级,他照样OK;中间提示升级失败。我来到我电脑上,提示是failed to set device voltage。
求各位懂的大虾解救。。

网友:
又是一个固件升级的问题,坐等高手回到

网友:
那个好像有的版本就不行   换成低的版本就可以了   我以前也有过   一开始用5.3  的  换成5。4就不行了  换回去就好了

网友:
重新升级下固件库试试吧。

网友:
先降级到V2  再升回到V3 看看

网友:
换成5.3以下的版本就好了。。。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MSPFET

网友:
其实不用更新里边的的软件版本也可以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