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的数据传输---如何建立公网IP服务器

楼主(2013-08-29):
近期准备弄个GPRS模块玩,但是它的网络数据传输没有什么概念,只听说数据要传到某台具有公网IP服务端的电脑上。这怎么实现啊?
请懂的给讲下步骤吧,先谢谢了
1:免费公网IP怎么搞?
2:服务端怎么建立,相关软件哪里下载?
3:模块的数据发送指令?
4:电脑怎么查看GPRS模块发送的数据?
等等。。。知道点的也请多多发言。。。

网友:
我正好知道,顺便回答一下吧。
一般家里ADSL拨号都是动态IP的,不过没关系,只要不掉线或重拨,IP一般不会有变化,这个就是公网IP。让GPRS模块连接这个公网IP,具体怎么设置要看你的GPRS模块了,这个不赘述,还要选择一个TCPIP端口,随便选个没被占用的,9990就行。
http://smartmcu.com/articles/3  下载单片机多功能助手,选择网络服务器,设置好端口号后点创建,就可以等GPRS模块传数据来了。

如果你机子是内网的IP,就是说通过路由器上网,也很简单,只要登陆路由器,设置端口转发就行。如果是公司内部网络,去找管理网络的人吧,没有权限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数据传输,本质上都是Socket编程,如果自己测试,按2楼所说,在PC上建立TCP Socket服务器,然后GPRS模块作为Client去链接这个服务器就行。

网友:
自己家里的宽带就是公网的,我用过的有联通,电信宽带还有3g,但是动态的,每一次都发送变化,就这个是麻烦的,其他的都很简单的,网上有很多的资料,
如果你是买的GPRS模块都送你测试的上位机软件的,我之前用过GTM900,就赠了我软件源码,我参考那个写了自己的软件,不难。

网友:
对了,宽带你得直接把网线插在电脑上,不能用路由器,用路由器就不是公网IP了,你在百度上直接搜“IP”,再在电脑的命令窗口输入ipconfig/all,
对比一下,如果一样就是公网IP地址。